大环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7-09):
大环短波矿石收音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xMzg5NjQ5Mg

网友(2023-05-18):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大神挺多的,但还是最佩服你,对每一个初学者都能谆谆教诲,耳提面命,不厌其烦...对你感激涕零!

谢谢关注,以前矿石机的做和较多,现在退休了,做得少了,但还是有空就会上来论坛看看大家的貼子,现在的爱好主要是做做手工,我上老年大家听听画画课和摄影课,也给老年大学上些手工课等 ,多点兴趣爱好,就会多点乐趣。我车库里矿石机做了不少,有时候 就拿出来玩玩过过矿石机隐。

网友(2018-07-10):
很成功的实验。我曾经试过,可惜FM信号太强,总是串进来,只好改用磁环线圈。

网友:
这好像是赤腊角青马大桥?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感觉钓鱼天线加空心线圈的短波矿机和大环短波矿机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收台应该不错吧?

网友:
真的很羡慕楼主住的这么高的大楼里,高度是接收的先决条件之一。我住的大楼虽然最高也有26层但实际住在5层楼,偏低对接收不利。

网友:
向楼主钻研不停和不断地动手精神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感觉钓鱼天线加空心线圈的短波矿机和大环短波矿机各有什么特点?

沒有试过空心线圈,试过磁环线圈加15米长天线及地线,输出強得多,也收到多一些电台。如果你拉不了天线,窗戶高及对着空旷地方,可以用大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试过空心线圈,试过磁环线圈加15米长天线及地线,输出強得多,也收到多一些电台。如果你拉不了天线, ...

谢谢回复,还有个问题,短波矿机似乎选择性比较差,不象中波可以分得很清楚。请问有没有提高选择性的经验?(我自己做的实验,到了晚上6-10点高峰期短波很多台杂在一起不好分开。)
另外短波线圈的电感您觉得多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还有个问题,短波矿机似乎选择性比较差,不象中波可以分得很清楚。请问有没有提高选择性的经验 ...

除非短波电台离你很近,大部分都从老远経过几次电离層反射到来,讯号时强时弱,頻率也有些变动,矿石收音机沒有放大工能,能收到已很好。如想增加选择性,可以加个天调,也可以加一級调谐回路再用弱耦合到下一級的调谐回路。弱耦合是天线调谐回路与次級调谐检波电路分离。靠调整相互距离去增加选捀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短波电台离你很近,大部分都从老远経过几次电离層反射到来,讯号时强时弱,頻率也有些变动,矿石收音 ...

多谢,能否提供个短波的天调和弱耦合电路和元件参数?

网友:
除了大环的良好性能外,楼主所处的高层且无遮挡的环境也有接收优势。令人羡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如果光从性能上考虑,不考虑便携性和成本,大环是不是直径越大越好?比如我做一个直径10km的大 ...

不是这样理解,你做一个十公里的大环,电感量和自身的分布电容就决定了,他的调谐频率很低低了,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想中波就中波,想短波就短波,实际上不光短波,就算是中波,大环直径的极限值也很有限的,就象调频线圈直径至多十几厘米,二十厘米就不得了,你做个二十米的线圈,电感量以及自身的分布容易就决定了不可能工作在调频范围了,道理就在这儿,不能无限扩大了去理解,

网友(2019-01-17):
电路不错,回头试试看场效应管

网友:
非常羡慕楼主的接收环境

网友A(2023-05-18):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理解,你做一个十公里的大环,电感量和自身的分布电容就决定了,他的调谐频率很低低了,并不象你 ...

论坛里大神挺多的,但还是最佩服你,对每一个初学者都能谆谆教诲,耳提面命,不厌其烦...对你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