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燃气热水器一个自动熄火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8-07-09):
家里买的万家乐燃气热水器,强排的,这两天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燃气热水器不容易打燃火,打燃后一会也容易熄灭。经过观察,就是热水器突然对水压有了高要求,厨房用,水大流量就好打燃,也不熄火,卫生间用水流量稍小,不容易打燃且容易熄火。
这几天才出现的,卫生间以前70%的水流量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我觉得虽然看着像是水量问题,其实是点火针氧化啦。

网友:
这个要从几个点查,1电池电压夠吗,2气保打开没有,电动,3岀气咀有煤气吗,4有高压打火吗,5水压夠吗,解决办法,修这个先放空气在打火,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烧伤修这物是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虽然看着像是水量问题,其实是点火针氧化啦。

每次水量大就ok,水量小就打不燃,明天双管齐下,都清理下。水路,积碳和点火针。

网友:
先换一个出水量小的花洒试试,如果本身就是能调出水方式的花洒就调成最小出水量试试,原理就是让热水器内部形成一定的压力,让水压开关始终达到能打开的压力,花洒出水量太大自来水压力再不够,两者遇到一起,就不容易打火

网友:
皮碗破了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是 风压开关 氧化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燃气热水器水流小打不着火除了热水器本身的原因外,进水口的角阀有杂质也会引起这个毛病,你需要检查一下进水阀门是否有杂质堵塞需要清理。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毛病。

楼主:
谢谢各位   今天拆开看一下

网友:
  楼上有朋友说的是。皮碗坏,我一台同样故障,5元钱换一个皮碗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