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脑发帖总是电话号码填写不正确

楼主(2018-07-09):
我上论坛发帖,当填写电话号码时,总是岀现不正确,我在本坛查找说,在工具栏,找到请打开Internet选项 - - 安全 - internet - 自定义级别, 把其中的“将文件上载到服务器时包含本地目录路径”选项 启用, 就可以了!当更改后刷新发帖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明津,或远程帮助也行QQ792211068,这里我先谢谢了

网友:
你试着先杀一下毒,排除后再用别的方法来的决问题。或重新开机试试。有病乱投医,或问度娘。

网友:
把浏览器关掉,再重新启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