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凯歌455无声故障

楼主(2018-07-10):
收了一台凯歌455-I 外表成色很好,表现及故障如下:
1.开机管子都亮,度盘灯也亮,无声,喇叭测试是好的。
2.底盘上有一个电容脱焊了,量了一下电容量正常,焊上后还是无声。
3.触碰拾音器接口,喇叭依旧无声。
本人初学者,技术小白,手上有万用表和电容电感表,求教如何维修。

网友A:
        电源变压器有吗?没看到上面的图,灯亮应该是有的。

网友B:
检查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变压器有吗?没看到上面的图,灯亮应该是有的。

两个变压器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输出变压器

求教,输出变压器如何检查。
是否先断开并联的电容。
无声的情况下输出端是不是没有电压,这种情况下如何测量呢?

网友A:
        一般就是从后向前查,如果喇叭是好的那就可以先查一下电源部分,灯亮了,低压没问题,看看高压是否正常,滤波电容怎样?然后就是输出变压器,然后就是6P1管子电压,电阻电容等等,然后就是6N2的范围,如果都没有问题,那拾音处就应该有声音了,如果有声音了,那就查检波,中放6K4,再往前查,。。。。得先弄个电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从后向前查,如果喇叭是好的那就可以先查一下电源部分,灯亮了,低压没问题,看看高压是 ...

求教一下哪一个是滤波电容,蓝皮的和没皮的两个电容我看了一下都是450V22μ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从后向前查,如果喇叭是好的那就可以先查一下电源部分,灯亮了,低压没问题,看看高压是 ...

输出变压器又如何检查呢,目前无声状态下是不是应该没有电压,本人技术小白,麻烦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又如何检查呢,目前无声状态下是不是应该没有电压,本人技术小白,麻烦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输出变压器看看外观,没烧糊的话,就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初级次级通的话一般就没问题了,接线看看有没有断开的,再接着查6P1部分了。

网友A:
        电源部分测一下高压,到6P1屏极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检查电源变压器高压输出是否正常,滤波电容你说的那两个等等。

网友C:
输出牛测其阻值初约2oo~350Ω,次级0点几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测一下高压,到6P1屏极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检查电源变压器高压输出是否正常, ...

谢谢,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牛测其阻值初约2oo~350Ω,次级0点几欧

感谢提供测试方法

网友:
查输出变压器,6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测一下高压,到6P1屏极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检查电源变压器高压输出是否正常, ...

麻烦再问一下,屏极电压是测量那两个点的电压?是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从后向前查,如果喇叭是好的那就可以先查一下电源部分,灯亮了,低压没问题,看看高压是 ...

是正解。......

网友:
把电子管拔下,用砂橡皮把电子管的脚“锉”掉污垢,再插回去,多拔插几回。这种“夹板”管座用旧了都靠不住,换掉好。6A2和6K4外形相同,不要插错。

网友:
是直流电压。检测1或者6脚对地的电压,.....

网友:
6p1的1或6脚,负笔接地。电压≈210Ⅴ为正常。

网友:
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表笔负极接地(底盘)正极测电子管各腳电压,注意先用高电压挡(500V),指数值小时换低一挡,记下电压值,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问题。注意:6Z4的1、7脚是高压交流,3、4是灯丝,可以只测第5脚电压即可,6K4、6A2的3、4脚是灯丝,6N2、6P1的4、5脚是灯丝,管子亮就不用测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电源正常就从后级往前查。

网友D(2021-06-07):
我有一台455收音机,输出变压器买不到,市面上都是两头输出的,凯歌是三个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455收音机,输出变压器买不到,市面上都是两头输出的,凯歌是三个抽头。

3个头的输出变压器可以用普通输出变压器替代,那个反向绕组只有几十圈对减轻交流声作用不大。

网友:
灯亮,有无高压,如有,查6P1六角有无高压,触栅极有咔咔声,-------、、别着急一步步来。

网友:
用改锥碰一下6P1栅极,有嘟嘟声,功放,电源基本正常。无声,测高压,有,测屏极电压200多伏,有管子坏,无,变压器断线。

网友:
好像与输出变压器初级并有一个小容量的电容的,测测看是否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