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68万用表印刷线路板

楼主(2018-07-10):
    看了PCB设计的视频,自己首次练习,选择了绘制MF368万用电表的原理图及PCB板。原理图是按照原图绘制,自己添加了表头、插座等元件的原理图。PCB板是按照原板尺寸绘制,由于是双面走线,取消了原板的飞线,并将板外接线全部移到了边缘,方便焊接。
    从绘制原理图、测量PCB板到全部完成PCB设计共花了3天时间。因为是第一次做PCB设计,肯定会有不足乃至错误之外,欢迎大家指教。板子虽然经过反复校对,但毕竟未经打样、安装元件和实物测试,若有坛友据此资料制作安装万用电表,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均与我无关。
    我的一块MF368万用表前年因电池漏液、印板腐蚀后,曾打算自己制作印板,但因太麻烦而作罢,去年在上海工作时特地去上四震华维修部买了一块印板,已经修复了,所以本次绘制PCB不为打样制作,权当练习而已。
    又因为初学PCB制作,阻焊层不知道如何设计,也许开关铜箔上还会有阻焊层。

这是PCB文件:

这是PCB图形:

这是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18-7-11 13:45):
mf368.rar在4楼有更新,PCB板直线进行了优化调整,开关区域设置了无阻焊层。

楼主:
原厂是单面板设计,所以背面有多根飞线,外接线位置也比较分散。我这次是仿照原厂设计,布局并未作改变,仅仅是换用双面板,取消了原来的飞线而已。

网友:
高手啊,要是能改成开关板的就更好了

楼主:
主要是这20档位的机械开关不好找,自己制作就更麻烦。

楼主:
    通过百度找到了设置阻焊层空白区域的方法,将PCB开关区域设置成了无阻焊层,也就是说这个区域是祼铜的,便于转换开关接触。同时将走线进行了优化和局部调整。

网友:
这368板子原来设计就是不好,楼主设计的以后看看,先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百度找到了设置阻焊层空白区域的方法,将PCB开关区域设置成了无阻焊层,也就是说这个区域是祼铜的 ...

楼主有心了

楼主:
发一个线路板的3D效果图:

楼主:
也是正好学习AD软件制作PCB,就拿这个练习了。

楼主:
再发一张原厂印板照片,这是我原来表内被电池漏液腐蚀的印刷线路板。

网友A(2021-03-19):
引用 楼主:
也是正好学习AD软件制作PCB,就拿这个练习了。

有成品卖吗?想买一块来改造我的368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卖吗?想买一块来改造我的368表

打样回来共5块,只用了一块,有4块剩余,可以送给您,但邮费太贵不合算,您还不如下载PCB文件自己去打样,只要5元钱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想当年手中用的MF368,当时还是托人去上海购MF30表的,结果他没买,听表厂销售部的门面服务员介绍一通后买了这个MF368

买回来后此表还真的用了许多年,早就已经伤痕累累,烧了好几次,自己修好又马上用,曾经有七、八年的时间放弃玩无线电,这个表也就放在抽屉里睡觉了

现在此表表蒙子起静电厉害,也没怎么用了,早几天好像量了下,电压档还是准的

网友B(2021-05-11):
谢谢分享文件。请问5元的打板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文件。请问5元的打板是怎么弄的?

注册嘉立创帐号,通过立创EDA生成提交的文件,并通过立创下单小助手提交订单,就可以享受5元打样的优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册嘉立创帐号,通过立创EDA生成提交的文件,并通过立创下单小助手提交订单,就可以享受5元打样的优惠。

板子尺寸是多少的?下单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尺寸是多少的?下单需要

67*90mm,导入生产加工文件后,下单助手会显示出准确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67*90mm,导入生产加工文件后,下单助手会显示出准确的尺寸。

jp的需要先填写

网友D:
修复,可能是一种情怀。MF368我有两块,一块有问题,一块好的,也懒得弄。MF30型4块,500型3块,MF63型一块,MF64型一块,MF10型一块,MF47型2块。三和360一块,MF47型2块,胜利9802A+一块,9805A+一块,DM816一块,DT9206一块。还有好几块放阁楼上了,有时拿出来校调一下,但多数是用不上。也只是一种怀旧的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复,可能是一种情怀。MF368我有两块,一块有问题,一块好的,也懒得弄。MF30型4块,500型3块,MF63型一块 ...

    您是“表”哥,俺仅有五块指针表,两块数字表,可能连“表”弟都挨不上边。

网友E:
我就是喜欢在坛里收一些旧的坏表,用于折腾,这些年来,也总收了十二台,数字表有,秋月一台,固纬8045一台,fluke15b一台,930,一台,9205一台,指针表有,mf9.mf16,mf63各一台,mf10.mf30.mf47,mf368各两台
平时最常用的就是mf368.有时也拿63出来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喜欢在坛里收一些旧的坏表,用于折腾,这些年来,也总收了十二台,数字表有,秋月一台,固纬8045一台 ...

您也应该属于“表”哥级人物了

网友F(2021-07-14):
航舟u101和u201刚好是20档   可否改成368的开关 368那个塑料夹子 也容易断  如果能改  电阻可以像mf30一样  用搭棚的 我的意思是保留mf368 表头然后把mf368的电阻转移到航舟u101的开关电路板上  然后 做个外壳  最后弄个玻璃   把mf368的刻度塑料盖换掉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舟u101和u201刚好是20档   可否改成368的开关 368那个塑料夹子 也容易断  如果能改  电阻可以像mf30一样  ...

设想应该可行,但不建议去改,除非您纯粹是为了动手动脑,因为现在MF47太便宜了,30~40元就可以买到,性能应该与MF368差不多。

网友F:
下载了4楼文件  发给厂家  为何说有多个文件    能给一个单独做板文件吗  563251791@qq.com

补充内容 (2021-7-15 17:54):
压缩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了4楼文件  发给厂家  为何说有多个文件    能给一个单独做板文件吗

补充内容 (2021-7-15 17:54):

    非常抱歉!我原来是用AD绘制的,现在电脑上没有安装AD,改用立创EAD来绘制需要的PCB板,EAD也无法打开AD的文件,当初发给厂家的制版文件也找不到了。您看找个安装有AD的电脑,就可以将文件导到EAD去生成制版文件了。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F:
下载了4楼文件  发给厂家  为何说有多个文件    能给一个单独做板文件吗

补充内容 (2021-7-15 17:54):

只发给厂家 mf368.PcbDoc 这个就行,这个文件没问题,我用AD10 打开了。

网友G:
因为不同厂家的要求不同,建议楼主将板子边界、镂空部分全部放在同一个层里(如 机械层1),以免厂家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不同厂家的要求不同,建议楼主将板子边界、镂空部分全部放在同一个层里(如 机械层1),以免厂家误会。

    谢谢建议!这是我学习AD时的第一个练习,也是最后一个练习,因为我已经改用简便易用的EDA了。我觉得在业余使用时EDA更容易上手,也能满足基本需要。这个MF368的PCB板有一些BUG:有些孔径误差和位置误差,右下角有处连线缺少等等,另外布线也不尽合理,直接使用时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这是我学习AD时的第一个练习,也是最后一个练习,因为我已经改用简便易用的EDA了。我觉得 ...

嗯嗯,EDA很轻便,厂家现在连打样邮费都不要了,于我等屁民来讲,有竞争就是好啊

网友H(2022-01-11):
我按原样定制了,阻焊层没有搞好。

网友I:
怎么打样,提供原理图,尺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打样,提供原理图,尺寸就可以?

NO!要绘制好PCB板,原理图在打样时不需要的,尺寸及走线在PCB板文件中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按原样定制了,阻焊层没有搞好。

    绘制的比我强,不过槽孔开得似乎有点短,应该略大于铜箔宽度,再一个就是可以双面走线,就不需要象厂家那样另外跳线,反正现在打样单、双面板都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O!要绘制好PCB板,原理图在打样时不需要的,尺寸及走线在PCB板文件中会有。

就是自己做好印刷线路板,厂家帮你按照你画的线路板的大小以及文字这样帮你做,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绘制的比我强,不过槽孔开得似乎有点短,应该略大于铜箔宽度,再一个就是可以双面走线,就不需要象厂 ...

搞了个阻焊层宽3.5,原来的走线是2.5.不知为何他们就按3.5宽的做了,收到就发现割槽不够长了,只能用美工刀两头刮了再用。

网友(2023-02-12):
谢谢分享文件!收藏备用!手里有台MF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