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焊完应把铬铁头在湿水海绵上擦干净再放上铬铁架吗?

楼主(2018-07-10):
每次焊完总是把铬铁头在湿水海绵上擦干净再放上铬铁架, 一年换几次铬铁头, 不知道这是坏习惯还是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山寨的936用了三年也没换头子,温度别用那么高。
用过后在海绵上擦去锡渣,重新上锡,关闭电源。烙 ...

也不知道是不是焊锡问题, 每次焊完不擦锡, 放一会锡上的松香就会碳化包着烙铁头, 但裸放着烙铁头, 放久了也会氧化.

网友B:
应该选用合金烙铁头,可以使用10年以上不用换,我的一把日本白光牌电烙铁25W已经用了12年还完好如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洛铁头在湿海绵上擦是为了好上锡,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放在架上时, 是不是应该挂上点钖好点? 减少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选用合金烙铁头,可以使用10年以上不用换,我的一把日本白光牌电烙铁25W已经用了12年还完好如初 ...

黄花也算国产比较好的了, 但没有调温, 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烧死的.

网友A:
我一个山寨的936用了三年也没换头子,温度别用那么高。
用过后在海绵上擦去锡渣,重新上锡,关闭电源。烙铁头始终要保持上边有一层焊锡保护。

网友:
每次焊完应把铬铁头在湿水海绵上擦干净,再调低温度,上锡,再放上铬铁架。这样头不容易氧化,使用寿命得一延长。特别是合金头。

网友:
我习惯在湿海绵上擦干净,上点锡上去,然后关掉烙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选用合金烙铁头,可以使用10年以上不用换,我的一把日本白光牌电烙铁25W已经用了12年还完好如初 ...

关键是烙铁本身,只要不高温干烧就行。当然要使用温控调温烙铁而普通烙铁市电电压不稳情况下费烙铁头不说烙铁芯也容易坏。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烙铁头是不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是不是焊锡问题, 每次焊完不擦锡, 放一会锡上的松香就会碳化包着烙铁头, 但裸放着烙铁头, 放久了 ...

现在我用松香不是很多,焊丝内部的助焊剂完全够用,还配了一瓶酒精松香溶液。好一点的焊丝内部助焊剂挥发后残留很少,黑渣更少。松香挥发不完,残留的碳化,这个没啥好办法,厚了用刀片刮刮,最近想买盒焊宝试试效果。烙铁头不能擦去焊锡放那不管,印象里说明书上写着,使用后擦去锡渣,重新上锡才能断电保存。
另外你温度是不是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烙铁本身,只要不高温干烧就行。当然要使用温控调温烙铁而普通烙铁市电电压不稳情况下费烙铁头不说 ...

好的烙铁头不怕干烧

网友:
        现在的市电一般都在230V左右,普通电烙铁如果不调整电压,足电压干烧,一定会烧死烙铁头,而且氧化严重,严重烧伤烙铁头,一般加高压二极管,最好有调压器,不使用时调到100多伏预热的温度,使用时再调到正常电压,这样就不伤烙铁头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烙铁头不怕干烧

呵呵!你把它放到炉子里干烧试试。别不看清我说啥盲目就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把它放到炉子里干烧试试。别不看清我说啥盲目就下结论。

你牛的! 你不会现在还在用火烙铁吧?

网友:
我是用焊台,用完后这样处理的:
1:关电源乘余温上锡。
2:烙铁头浸入松香。
3:拿出来后用餐巾纸擦拭,保证烙铁头上一层锡。
4:最后在湿海绵上按下(不是擦拭)降温。

已经用了5年多,没有换头,还象新的一样。

网友:
每次焊完应把烙铁头上锡,防止氧化,我一支烙铁头用几年都好好的。。。。。。关键是我还买了一大把。。。。。。

网友:
你做少了一步工作,那样再好的烙铁头也会坏。

网友:
擦干净?
我是多上些锡

要保护头子是降温,普通合金头现在便宜。

在意的买调温烙铁用。(待机调到200度)

楼主:
看来要换焊锡丝了, 焊渣太多,擦拭多了也伤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