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发图片了,这个胶带怎么用的?无粘性,用在啥地方?

楼主(2018-07-10):
坛友送的,据说是3M胶带,里面有点像补轮胎的生胶带,黑色的,无粘性,这个胶带怎么用的?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高压电线缆接头用的吧?

网友:
这是高频电缆接头防水胶带

网友A:
压敏胶带,受压力或拉伸即可粘接,粘接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接头防水防潮胶带,缠绕的时候要使劲拽,紧密的缠绕在接头上,缠好后外面再用塑料胶布包裹一层,过一段 ...

哦,原来是这样,平常接220V电线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胶带,受压力或拉伸即可粘接,粘接性能很好

原来这样,我试一下

网友:
比胶布还好用,不过不能还工哟。沾上去了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这种胶带主要用在室外的橡套电缆的接头,VV电缆的接头,有很好的防水性。这个胶带每层之间有聚酯薄膜防止粘连。

网友:
防水绝缘胶带,经常用来接潜水泵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