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份收到两台古董机,有若干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10):
很有缘份的从一个老邻居收上买到一台88年的先锋音响。现在有个问题所以一直没敢插电,后面有个旋钮调电压的,有110——220——240,但那个旋钮很松,如果确定是选定在220,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背后的接线,前面的按钮操作,有相关信息请指点。

网友(2018-08-15):
当年都是叱咤风云的组合音响,箱子的声音很出色,小时候很想有一套,但太贵老爸不肯买。

网友(2018-07-13):
选择240V的不会错。现在电压基本偏高。

网友A(2018-09-04):
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插头电阻,一边调主机电压选择开关,阻值最小的档位是110伏的。

网友(2018-07-10):
88年的先锋音响..........

网友:
唱机应该挺好玩的哦。。。有机会我也想搞台玩玩

网友:
日机做工就是规整,赞一个

网友:
30年了,当年可是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恕老衲直言,这宝贝在你手里发挥不了它的性能,还是老衲替你收藏了吧~~!

网友:
好像是普及型号的组合

网友:
不见主题画面

网友:
当年的神器啊

网友(2018-08-14):
当年的奢侈品。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电压一定要慎重。

网友:
记得小时候去到朋友家看到类似这样的音响羡慕不已

网友:
那台先锋机子上家保存的真好

网友:
看见了 建伍592

网友:
电唱机好哇

网友:
保存的如此完美

网友:
品相太好了!上家一定很在意!反正我是保存不这么好的

网友:
先锋建伍当年的奢侈品

网友:
如果他最后使用在中国,那么电压会调在220V及以上的。那个旋钮的盖子常松的,如仍在对正放回应看到箭头指示,大胆插上吧,通电出是待机灯亮,未正式开机不会烧机,如电压调错,一插电瞬间首先会把保险烧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我就喜欢电控的录音机机芯,轻轻的一点,磁头缓缓地上去了,这种配置音质一定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插头电阻,一边调主机电压选择开关,阻值最小的档位是110伏的。

支持!此方法简单,容易,快捷。

网友:
先锋那套就音箱不错,功放也是入门极而已,第二套偏向流行音乐风格,比国产机好得多了,但也是入门极的音响而已,研究价值不高.

网友:
不算太古董,八几年的音响,经典的应该是六几年至七几年时代的音响最出色,像先锋SA-9900金封管类型
健伍是天乐最出名,当然健伍也是好货,例如健伍K99.

网友:
建武的组合我有一套一样的,那个磁带放音录音效果非常好,分立原件放大的,推力也比较大,落地箱子的8寸低音边圈是反边的,效果相当的不错

网友:
收音好象是TX221Z,要从功放取电的。

网友(2018-09-20):
屁股后 来一张看看

网友(2018-12-09):
30年的机器还是这么新啊

网友:
保养的可真好啊

网友:
一套先锋一套建伍

网友:
赚到了,拆开看看旋钮电路,就不担心接错电压了

网友:
最近也得到一套和第一图一样的建伍组合音响,可惜的是唱机没有了,音质很好啊。

网友:
这看起来还是蛮新的啊

网友:
真漂亮的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