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声音小怎么维修?

楼主(2018-07-10):
本人有一台JVC M77,与功放,CD部分连接后,就是声音小,放CD,外接输入都正常,是什么原因,怎么维修?请高手,前辈指导,谢谢!!

楼主:
你好,请问音频转换开关是功放上面的各功能切换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音频转换开关。建议收音头单独维修,,

你好,请问音频转换开关是功放上面的各功能切换开关吗?

网友:
收音头输出声音小,怎么小、小多少?是AM还是FM,是否有失真等情况。
描述的太笼统,无法判断。
一般情况下:是AM/FM电路相关中周内附电容变值。尤其是日系机器,此类故障易多发。

楼主:
电台放音小,要把音量开关调很大到三分之二时才能正常听到,FM段,中周里有个电容,好换吗?怎么打开,谢谢指导

楼主:
没有失真的情况。有中周图吗?本人这方面知识较少。中周里的电容好换吗?整个中周换掉行不行,有什么要求呀?

网友:
先不要乱修,试一下FM能不能自动搜台,即有电台会自动停,并有立体声指示亮,记得要接天线…

网友:
检查有木有虚焊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失真的情况。有中周图吗?本人这方面知识较少。中周里的电容好换吗?整个中周换掉行不行,有什么要求呀 ...

换中周内附电容是个细活,没经验不建议动手。切记!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