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家乐强排燃气热水器,能点火,但打不着火,如何修?求指教!!!

楼主(2018-07-10):
万家乐强排燃气热水器,能点火,但打不着火,如何修?求指教!!!

修理一台万家乐强排燃气热水器,能点火,但打不着火,点火器、风压开关,电源部分,电磁阀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何原因,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点火针能跳火,水压开关就不用检查了,检查有没有煤气出来就行了。
如果闻到煤气味,可用点火枪试试,多半是点火针位置不对,或点火强度不够。
如果没有煤气味,检查机内煤气电磁阀有没有动作,机外煤气管道有没有连接好,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没有点火枪,也可以用打火机。

网友:
有可能原因还是出在风压开关上,不光要换风压开关,还要检查负压管,看看风压开关连着那个管是不是不能正常通气,看看风机压力是不是不够;可以考虑直接把负压开关短接试一下

网友:
风压开关,把风压调整螺丝向小的方向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水压开关也是一项,我遇到过,打不开气路。

网友:
测量一下出水温控开关,应该连通,否则已坏,这个保护开关断开是不会通气的

网友:
看看打火时电磁阀有电没?

网友:
检查下水气联动阀皮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