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头扇坏了,懂维修的师傅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10):
开机不转,面板上的按键都有反应,摇头电机回转,大的那个 电机不会转 ,打开看,也看不出门道,里面有没有烧糊的味道
懂的师傅们,给咱支个招,看看是哪里坏了‘,我对这个是一窍不通,

楼主:
扇叶转的很轻盈,要打开电机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下几个绕组的阻值,测一下电容的容量,,另一个卸掉扇叶后用手转动轴体是否轻盈灵活无阻滞,如不 ...

图上的那个大黑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的那个大黑块是什么?

电容,启动电容。

网友:
查电机是否通上电,手动风扇叶片是否运转灵活。

网友:
CBB61五个字总该认识吧!

网友B:
黑家伙是启动电容,分相用的,不然单相绕组定子正反转磁势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无法产生启动转矩
有了启动电容,启动时定子可以产生旋转磁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家伙是启动电容,分相用的,不然单相绕组定子正反转磁势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无法产生启动转矩
有了启动 ...

回答的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连CBB电容也不认识吧?

说实话,我真的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启动电容看看有没有坏的,一个是看看主电机有没有卡了

看来那个黑块,坏的可能最大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体转动轻盈就不用打开了,,先测绕组的阻值和电容的容量~

在哪里?

网友D:
都不知道修理困难啊!请朋友帮忙修一下。修过的都知道,检查转子是否灵活,启动电容是否失容,线圈是否霉断,温度保险丝是否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知道修理困难啊!请朋友帮忙修一下。修过的都知道,检查转子是否灵活,启动电容是否失容,线圈是否霉断 ...

如果驱动电容坏了,能不能找其他的代替

网友:
用棍子在开机状态下拨下风扇页,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E:
万用表测下交流电源输入电流,按下档位按钮,弱、中、强指示灯随便哪一个亮时,说明主电机通电,要是电流明显升高,说明是启动电容问题,要是电流没有变大,多半是电机线断路,麻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测下交流电源输入电流,按下档位按钮,弱、中、强指示灯随便哪一个亮时,说明主电机通电,要是电流明 ...

我只会用表测电压

网友:
开机不转,面板上的按键都有反应,摇头电机会转 :
基本电路正常。
大的那个电机不会转 :

1.测量电机线圈。此电机标识无内置保护器(外有?),测黄、黑、红、白、蓝点应该是通的。
2.检测(替换)电容。电容失效,通电拨动风叶不转的风扇也有。
3.电路板局部故障?

网友:
18楼的方法要是不转,多半是电机不行了。

网友:
修理的原则是坏什么换原来的器件最好不要有替代的思维。

网友F:
要是扇叶不转上面几位已讲得很清楚了。要是摇头不转小电机转检查下机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扇叶不转上面几位已讲得很清楚了。要是摇头不转小电机转检查下机械连接。

扇叶转,摇头也转,按键都有反应

网友G:
看了图片,此电风扇电机线包为百分百铝漆包线绕制,不转多为电机内部引出线套管内铝漆包线和引出软线接头电化腐蚀开路所致,其实这种廉价电扇的引出软线都多为铁线镀铜的,自己拿磁铁可以试试看,这种一百来块钱的廉价电扇电机铝线包的能用出一个夏天不坏也就值了,电风扇铝线包电机铜铝接线头处电化腐蚀导致开路自己维修成功率不高,建议购买铜线包双轴承电机更换,也不贵大约30元左右,能用几年不坏。铜线轴套电机20元左右,也能将就用个两年,铝线包轴套电机十来元,基本一次性能用出一个夏天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图片,此电风扇电机线包为百分百铝漆包线绕制,不转多为电机内部引出线套管内铝漆包线和引出软线接头电 ...

有链接没有,给我个

网友:
楼主不懂还是不要下手的好!

网友:
   这个是“启动运行电容”,他说的“启动电容”是片面的,也就是不对的,请问专业在哪里?

网友:
看了回帖 建议楼主找家电维修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下几个绕组的阻值,测一下电容的容量,,另一个卸掉扇叶后用手转动轴体是否轻盈灵活无阻滞,如不 ...

你好 现在的铁轴套在缝纫机油里浸泡起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现在的铁轴套在缝纫机油里浸泡起作用吗?

不值得搭那功夫

网友:
学习了,向大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还折腾神马?不懂快送修呀!千万别故障扩大哦!

已卖破烂,2块钱,给孩子买了个冰棍

网友J:
量可控硅,不得就把可控硅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量可控硅,不得就把可控硅换了

已经买了,觉得这样的东西没必要修了

网友:
通电后用手拨一下叶片看能不能转,能转说明分相电容不行了,换个电容。

网友:
现在这玩意,电动机年年坏。

网友(2018-10-29):
引用 楼主:
已卖破烂,2块钱,给孩子买了个冰棍

哈哈.......,你真有意思。看到这里把我逗笑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卖破烂,2块钱,给孩子买了个冰棍

引用 楼主:
已卖破烂,2块钱,给孩子买了个冰棍

哈哈.......,你真有意思。看到这里把我逗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卖破烂,2块钱,给孩子买了个冰棍

哈哈~~~好久的事情啦~~

网友L:
他这扇是带遥控地、可能控制板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他这扇是带遥控地、可能控制板上有问题。

哈哈哈~~~已经换冰棍吃了

网友:
即然上来问就是想修好它、大家也帮忙,你不该换冰棍、好多人用冰棍钱去废品站换电器回来修、闲乐趣。

网友:
如果头像是楼主本人,可以理解

网友:
测什么直接换电机吧;现在的风扇电机几乎就没有耐用的;就看你上面那个做工;还有16年的产品;基本就是电机的事了

网友:
看到大家谈论,我感觉很有意思,补充一下,风扇里的电容是运行电容,各位说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会用表测电压

主题帖466的VIP,不会使用万用表?让大家情以何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