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作唱片镇

楼主(2018-07-10):
闲着没事,用设备机器支撑脚作了一个唱片镇。经济实惠、得体。重量刚刚好。唱片镇要求重盘在750克左右,轻盘在500克左右,在低于300以下就轻了。过程简单看图示一目了然

网友:
五颜六色的,挺漂亮

网友A:
我玩电唱机是新手且唱片也不多,有个问题请教楼主,唱片镇750克这样重对机器驱动系统是否会有影响,因为这样实际就是增加唱盘的负重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传统电唱机都是一个大的转盘,尺寸基本接近LP黑胶的大小了,但我最近淘了一个VZ-1500的二手机器,没有传统的那种大的底盘,是否会对黑胶有什么影响?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电唱机是新手且唱片也不多,有个问题请教楼主,唱片镇750克这样重对机器驱动系统是否会有影响,因为这 ...

唱片镇750克是针对落地式或盘重七斤左右以上适用,相应对机器驱动系统功率就大一点,您买的属于轻盘,用400克就行。500克也没问题,但要几十秒完全达到正常转数后才能放唱。也可先起动盘、在放镇,几秒后落唱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电唱机是新手且唱片也不多,有个问题请教楼主,唱片镇750克这样重对机器驱动系统是否会有影响,因为这 ...

VZ-1500能自动翻面播放的,不能用厚镇。

网友:
引用 楼主:
唱片镇750克是针对落地式或盘重七斤左右以上适用,相应对机器驱动系统功率就大一点,您买的属于轻盘, ...

谢朋友的专业解答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玩电唱机是新手且唱片也不多,有个问题请教楼主,唱片镇750克这样重对机器驱动系统是否会有影响,因为这 ...

你的是多用机。记得能翻面的有卡座收音功能。黑胶是非标转盘。当然用十二寸黑胶也可以不过外弦对唱片肯定有影响不推荐。属于低档机没必要用唱镇。用唱镇的一般中高端机,功率台承受500克加压。

网友B:
你好这螺孔直径多大的。黑胶唱片中心孔是 7.2mm的。太大了会摆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螺孔直径多大的。黑胶唱片中心孔是 7.2mm的。太大了会摆动吧。

不管是多大孔,放上去也不会摆动啊。我这孔是7.3mm
javascrip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多大孔,放上去也不会摆动啊。我这孔是7.3mm
javascript:;

哦。7.3还行。专用唱片孔芯是软性材料的。放进去正好卡紧。

网友C:
请教这个谍镇具体有什么用,我不用也是照样播放,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谍镇具体有什么用,我不用也是照样播放,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转盘转动时势必产生震动,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像唱片镇这样的重物镇住LP,抑止唱盘转动时所引起的震动。平镇变形唱片,独有调声方法之一。镇的材质不同,体积,重量不同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也许在别人眼里是玄学,自己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