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告诉我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8-07-10):
闲的没事干,找出个自耦变压器,220——110的。测量220V端口电感量2.44H,对于50HZ交流阻抗约766欧姆,测其直流电阻7.5欧姆,总阻抗773.5欧姆。计算接入220V时空载电流:约284mA.经实际测量发现只有28mA.相差10倍。糊涂了,想不出毛病在哪。望释疑。

网友:
没毛病,测得的数据只在测试条件是有效。加上工频电源的数据在那个电压条件下有效。条件不同,可以不同。没毛病。

网友:
        你这是空载测量吧,如果带上负载就不一样了吧。

网友:
总阻抗应该是两个平方想加的和开根号。不过差这么多肯定是哪有问题

网友:
交流测量比直流要复杂许多,要讲测试条件的,条件不同结果不同。

比如电感量测量可以是 通50Hz交流电测电流 倒过来算电感的. 那么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所以2.44H可能是测量条件不对(铁芯还有励磁问题) 不符合实际工况。

另外如果不是纯正弦波 测量仪表也可能产生误差。

网友:
28mA是空载时通过的激励电流,加上额定负载才会达到或超过计算的电流。

总阻抗是交流阻抗的平方与直流内阻的平方和,再经开平方得到;实际的值是766.037欧姆。

网友:
铁芯电感是非线性的。

网友:
你得测量数据是没有励磁电流下的电感参数, 铁芯非线性的原因,通电后 有励磁电流, 等效电感量会大大增加,所以电流实际上会变小,

网友:
测量和实际通电对铁芯的工作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来,要记住的是铁芯(硅钢片)是铁磁材料,它的电磁特性有很厉害的非线性,而非线性的东西就要讲工作点,也就是上面网友说的“条件”。这好比二极管,它的电阻就是非线性的,会随着通过的电流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
自耦变的线圈阻抗也是。其他的变压器也会这样。

网友:
在铁芯不饱和的情况下,线圈可以看作线性元件,即使考虑非线性,实际测量的结果应该比计算值大才说的通

问题出在对电感量的测量上,一般的电感表是测量电感的交流阻抗,线圈的分布电容对测量结果是有影响的,将使测量结果偏小,电感表测量信号的频率越高误差越大,该频率在电感表的说明书中一般都有载明,另一个误差也是测量信号的频率引起的,测量信号的频率越高,硅钢片的涡流越严重,涡流产生的反向磁场会排斥磁力线进入硅钢片内部,这样在测量时就只有表层硅钢片起导磁作用,测量结果也将偏小

楼主:
非常感谢坛友们的不吝赐教。

网友:
问题已经很明白了,原因就是电感量2.44H的测量误差太大。按实际工况计算,电感应为220/0.028=7857欧。
变压器为闭合磁路的电感元件,其磁路的磁阻是非线性的,因此初级线圈电压的大小直接改变磁通在磁路中的工作点,使磁通量的变化率不一样,所以测量结果不同。
理论上,理想变压器是不能看作电感的,因为理想变压器的感抗是无限大的。

网友(2018-09-05):
次级开路,理论上阻抗无限大,反射到初级的阻抗也是无限大!28毫安就是空载电流,铜损铁损等导致!

网友:
我测试了一个小变压器,交流50Hz下得出以下伏安数据:
50伏      3毫安     约16.7千欧
100伏    8毫安     约12.5千欧
150伏  13毫安     约11.5千欧
200伏  21毫安     约 9.5千欧
220伏  30毫安     约  7.3千欧
240伏  42毫安     约  5.7千欧
以上可以看出铁芯电感的电感量(实际是阻抗)是随着电流增大而减小的。
所以楼主的问题不是由测试电流工作点引起,而测试频率才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