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和喇叭阻抗不匹配会造成喇叭无声吗?

楼主(2018-07-10):
功放和喇叭阻抗不匹配会造成喇叭无声吗?

网友:
对于功率放大器,负载阻抗的不匹配只要差别不太大,造成的往往是放大器本身的输出阻抗的相应变化——或者说是一种阻抗牵引。

例如本来负载是8欧,输出变压器的阻抗比是10:1。但负载变为4欧以后,初级侧的阻抗从80欧降为了40欧,迫使输出晶体管的输出电流增大,以便能继续驱动负载。

扬声器是一种在频响范围内很不均衡的负载。1KHz时测量的阻抗为8欧的话,在120Hz时很可能只有4欧,而在10KHz时又可能上升到20欧。

对于变压器输出的功放,变压器本身的频响也是不均衡的,感抗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无输出变压器的功放虽然避免了这个问题,但还是不能避免扬声器的频响变化。所以功放对于负载阻抗的变化,都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负载变化大至百倍的范围,都可以保证负载上的能量传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晶体管是具有一定自适应能力的功率控制器件。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你如果非要用输出阻抗几千欧的功放接个2欧的喇叭,那还是可能没有声音的

楼主:
那有喇叭能响,不响的喇叭就是坏了哦

网友:
不匹配得不到满功输出,觉得除非相差离谱损坏器件,应该多少有点声。阻抗和功率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
阻抗不匹配,会导致效率降低。
1、信号源与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匹配,比如信号源内阻很大,而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又很小,放大电路还非采用电压输入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的输入端只能得到很少的信号源电压;
2、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不匹配,比如放大电路是电压放大电路,输出稳定的是电压,但设计不良,导致输出阻抗过大,而扬声器的阻抗又过低,这样会导致大部分电压消耗在放大电路的内阻上,扬声器上得到的电压和功率很少。
3、所以功率放大电路,电压放大电路,要求尽可能大的输入内阻,和尽可能小的输出电阻。在无变压器做阻抗变换的放大电路里,基本都会引入深度负反馈,深度负反馈会增大输入电阻,减小输出电阻。

4、功放只要不是那种定压输出的功放,定阻输出功放,输出设计的阻抗一般可以从32-2欧姆都能工作。你碰到的情况呢,可能是定压功放,高阻抗输出的,你接了一个没有阻抗变换变压器的喇叭,基本无声或者很小声;也可能是定阻抗功放,接了一个高阻抗的喇叭,比如带阻抗变压器的扬声器,也基本无声或很小声,因为这两种情况下,最后落到扬声器上的电压和功率都很小。还有可能就是喇叭坏了,功放坏了。

5、喇叭坏没坏,小扬声器用万用表的通断档试一下,应该有喀喇的杂音的,大扬声器,用一节干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