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烟版方向盘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8-07-11):
本人把车载导航DVD换成安卓系统的机器,利用拆下来的车机装了个小音响,其实也是喜欢动手而已。
现在想加装一个遥控器控制上下曲和音量大小,这个“方向盘控制”线需要什么信号?电压还是电阻?我找不到具体的原理图。

网友A:
小箱子做的不错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箱子做的不错
赞一个!!

现在做箱子也简单了,没有木工工具也可以做的很好。我是先把车机、开关电源、喇叭等等画成三维图,再根据设想画箱板,然后拼装试试,如果没有什么冲突就直接生成工程图发给淘宝厂家加工,回来后钻孔涂胶固定,补腻子砂光贴膜就可以了。

网友A: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啊。。。。。

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啊。。。。。

高科技!!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卖家是使用我的工程图文件,也就是生成的平面图文件直接导入雕刻机来制作的。我几乎只用充电钻和充电螺丝刀就可以,没有木工工具。这个箱子的宽度29cm,加工费包运费70元。

网友:
一般带方向盘控制的都是Can信号。也就是说方向盘把指令译码之后(数字信号,包括目标地址、指令码、参数)发给CAN总线,Can总线上连接的各类设备按照自己的地址获得信号。
原则上转向模块不会跟音响有直接连接。所以这部分大概只好放弃了。

网友:
厉害,还可以这样做盒子

网友B:
这个方向盘控制一般是单线数据线,  需要的编码方式 只能说是对应厂家和车型, 自由度太多,这个真心不好搞……

网友:
箱子做的好棒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的箱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向盘控制一般是单线数据线,  需要的编码方式 只能说是对应厂家和车型, 自由度太多,这个真心不好搞 ...

不自己搞了,看见淘宝上很多那种加装用的无线方向盘控制器应该很好用,功能按键固定在方向盘上,接收机装DVD导航后面,电源、地、数据线接到导航机对应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