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 调电流烧毁调整管,不知电流取样电阻在哪儿?

楼主(2018-07-11):
龙威ps-305d  调电流烧毁调整管,不知电流取样电阻在哪儿?

网友:
一般用水泥电阻

网友:
串联在管子上,体积比较大

楼主:
测的一个2W电阻,阻值变大,应该是损坏了把?????

网友:
阻值变大应该是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0.几的阻值的

网友:
一般是5W0.1欧的水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