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AP系列检波二极管

楼主(2018-07-11):
很好奇为什么一般超外差机的检波管都用2AP9?看过2AP系列二极管的参数表,发现2AP9的各项指标在所有的2AP里面是最低的(只是检波效率一项,2AP9有参数,其它的管子未标出),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如果用别的2AP管例如2AP2或者2AP7代替2AP9,超外差机的性能会受影响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某宝购买了一些上无7厂(上字牌商标)70年代的2AP2J,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自动量程档测试,第一次测试正向电阻大约1K多,反向电阻大约40K,感觉反向电阻不够大;过些天再测反向电阻,发现液晶显示屏上的数字就在40K和零点几K之间快速跳动,好几支都是这样;再过几天测,正向反向电阻就乱七八糟了。这是管子已经击穿或者烧掉了吗?感觉用万用表测量几次,不至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锗检波管的内阻与反压以及最高应用频率是相互矛盾的,内阻低的管子反压一定做不高,允许电流大的管子工作频 ...

果然是高手,解释的好。
另外,高频应用时,结电容非常重要,决定了效率及波形;
在2AP系列中只有2AP9,2AP10结电容为0.5,另外有个2AP31为0.3,其他均为1.

网友A:
锗检波管的内阻与反压以及最高应用频率是相互矛盾的,内阻低的管子反压一定做不高,允许电流大的管子工作频率一定上不去,末级中周次级阻抗不同、检波负载大小不同,在选择检波管时也应该各有侧重。比如中周输出中频信号电压低(比如1v),应该选用内阻较低的二极管(比如2ap9),配套的负载(音量电位器)也不应太大,以便与音频放大电路相匹配。
如果中周输出中频信号幅度较大,检波管的内阻就不那么重要了,但对反向特性的要求必须要好,配用的负载也应该大一些,后级音频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也要高一些

网友B:
正向导通电压比较低,实测最好的能达到0.3V的导通电压,其导通性能接近肖特基二极管(有的肖特基专用合金管能达到0.2V),所以在没有专用检波肖特基二极管的情况,2AP9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导通电压比较低,实测最好的能达到0.3V的导通电压,其导通性能接近肖特基二极管(有的肖特基专用合金管 ...

谢谢!不过我还想知道的是,同样都是2AP系列的锗二极管,例如2AP2,2AP7,2AP27,等等,是不是用在超外差机上效果其实和2AP9差不多,完全可以替换2AP9?

网友:
超外差收音机2AP,2AK甚至2CK都能响的

网友:
2AP9可以看成一个通用的型号,与高频小功率三极管中的3DG6类似。
其参数通用性强,适合大批量生产,成本较低。
用专用型号取代通用型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只是不够经济。

网友:
许多早期机器电压都是6伏以下。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向导通电压比较低,实测最好的能达到0.3V的导通电压,其导通性能接近肖特基二极管(有的肖特基专用合金管 ...

二极管2AP9的正向导通电压与负载电阻和测量工具的内阻有关,下图是我测量的一只2AP9伏安曲线,很难说清导通电压是多少。

网友:
赞同6楼意见!
估计主要从通用和经济方面考量的,以至于2ap9比较普及,对代换来的说2ap全系列应该在外差机上都可以运用,开关管2ak等效果可能更佳。

网友:
2AP9是第一款规模生产的检波二极管,尽管离散性还不小,但较之前生产的检波二极管一致性好很多,但适合输入电压小于1V的场合,之后出了性能更好的,如2AP16、2AK之类锗二极管

网友:
用得多可能是因为容易找到,并不是最好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还想知道的是,同样都是2AP系列的锗二极管,例如2AP2,2AP7,2AP27,等等,是不是用在超外差 ...

一般的检波二极管在中短波波段都能用的,只是矿石机要求导通电压低,所以多用2AP9,也就导致直放机,外插机习惯于2AP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向导通电压比较低,实测最好的能达到0.3V的导通电压,其导通性能接近肖特基二极管(有的肖特基专用合金管 ...

错!
现在在我省的电子市场里(浙江杭州)几乎已买不到真宗的金键2AP9了。2AP9曾被认为是最佳的检波二极管。在我们杭州的电子市场里能买到的只有肖特基做的冒充所谓的“2AP9”,这种肖特基做的“2AP9”和正宗的2AP9相比相去甚远。
你所说的话我想也许都是一些商家的宣传,他们宣传肖特基是如何如何的好。但是肖特也不是万能的,在检波上我看比起锗检波来还有一段距离。之所以现在出的2AP9是肖特基冒名的原来型号2AP9,我想主要一是生产容易,二是取材方便。至于肖特基做的二极管和正宗的锗二极到底哪个好,这个你用指针式万用表一量就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2AP9的正向导通电压与负载电阻和测量工具的内阻有关,下图是我测量的一只2AP9伏安曲线,很难说清 ...

你用一台简单可以测二极管导通电压的万用表,多试几种检波二极管就可以比对出其直流导通特性了,没有必要整那么复杂。

网友:
2AP9比别的管子极间电容小,高频损耗小,老的半导体器件手册可以查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错!
现在在我省的电子市场(浙江杭州)几乎已买不到真宗的金键2AP9了,2AP9曾被认为是最佳的检波二极管 ...

我实测,由进口肖特基检波二极管1SS106,有国产肖特基检波二极管跟进口同型号,还有一堆J级2AP9,这批2AP9是有出厂合格证的,所以不会是假货,实测进口管的导通电压低于国产肖特基管最小能达到0.2,国产的在0.3左右,国产2AP9离散大,从0.3伏到0.4伏都有。

网友:
超外差机工作电压一般不高,在检波效率差不多的情况,用2AP9是成本最低的,所以从节省开支考虑,厂家都爱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2AP9的正向导通电压与负载电阻和测量工具的内阻有关,下图是我测量的一只2AP9伏安曲线,很难说清 ...

老师又一神器,厉害了

网友:
关于2AP反向测量,1.耐压较低,应注意表内电压,自动挡不合适。
2.对温度敏感,不要手持,或低阻大电流测量。例如:我的指针表,X1-X1K为1.5伏电池,X10K-X100K为9伏电池,所以X10K-X100K档不能用。

网友:
检波用bat45 肖特基,—用爱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2AP9的正向导通电压与负载电阻和测量工具的内阻有关,下图是我测量的一只2AP9伏安曲线,很难说清 ...

正向导通电压的概念不是说低于那个数值二极管就完全没有电流,高于它就突然有了电流。你的曲线正说明这一点,导通是从几乎零开始,只不过电流小,增长缓慢,后来才急剧增大。但是导通电压从哪里算起,必须有个标准,因此就有了数字表测二极管导通电压档,它是规定当电流为1毫安时的电压降数值。    实际检波时电流远远低于此值,照样听到声音,绝不是非要到0.2伏才能听到声音。

建议您再测下当电流为1000微安时的电压,拜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清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实测,由进口肖特基检波二极管1SS106,有国产肖特基检波二极管跟进口同型号,还有一堆J级2AP9,这批2AP ...

我们这里也有大量的你所说的同样的2AP9买,这些2AP9同样有厂家2AP9的标记。此2AP9实非彼2AP9啊!明白吗?现时的这些所谓2AP9用是可以用的,但效果和以前的是不一样的,测量起来也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也许你们那里是特例,反正我省堂堂的大型电子市场是很难买到以前那种2AP9了。生产2AP9是需要锗芯片的,是需要锗工艺的,请问现在还有生产锗芯片的厂家吗?还有生产锗二极管的工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向导通电压的概念不是说低于那个数值二极管就完全没有电流,高于它就突然有了电流。你的曲线正说明这一 ...

说得有道理,好!
实际上当我们收到远地电台时信号虽经前面的数级放大,其中放的输出电压还是很小的,检波后的电流则更小,往往是微安级而非毫安级,特别是远地电台。所以用数字表测检波二极管不妥,最好用20000/V,电阻档RX1K档的中心值为25的指针表来测正向电阻为好。因为此时假定测得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500欧(0.5K),其导通电流也不会超过50微安。此时导通电压不会超过0.25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向导通电压的概念不是说低于那个数值二极管就完全没有电流,高于它就突然有了电流。你的曲线正说明这一 ...

在1000微安下测量与在1毫安下测量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1000微安下测量与在1毫安下测量有什么区别

1000微安等于一毫安是对的。另外一般所说的晶体二极管有一个所谓的导通电压,意即过了这个导通电压值后电流会急骤上升。但这只是个大概的特性和意义,其实在所谓的导通电压之下也是有电流通过和导通的,也是有单向导电性能的。除此之外晶体二极管在数字表9V电压和1毫安下测试导通电压与指针表在1.5V电压和50微安下测试也是不一样的。后者比前者电压要小20倍,电流要小近7倍。要知道,如果我们用20000/V的指针表,RX1K的档位用的是1.5V电池,这个1.5V电池的电压远低于一般测试用的电压,也低于所说的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正向导通电压的概念不是说低于那个数值二极管就完全没有电流,高于它就突然有了电流。你的曲线正说明这一 ...

图中红色曲线为实测数据,绿色曲线为理论计算值,i=Is(e^(u/Ut)-1),i是二极管电流,u是二极管电压,通常的Ut=26,只有3AX31接近。2AP9在电流是1000uA时,电压是0.29伏。

网友:
现时用肖基工艺生产代替锗是时代的进步,

大家都知道锗耐压低,正反导电比差,成品率极低.储存寿命不长并且无法修复.

相信老无线爱好者都吃尽锗材料的苦头.

而肖基工艺2AP9这些缺点全部都克服了

网友D:
现时用肖基工艺生产代替锗是时代的进步,
大家都知道锗耐压低,正反导电比差,成品率极低.储存寿命不长并且无法修复.
相信老无线爱好者都吃尽锗材料的苦头.
而肖基工艺2AP9这些缺点全部都克服了
////////////////////////////////////////////////////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一个方面好好了就什么都好了,一个方面坏了就什都坏了。比如在上历史课时老师往往说铁器发明后铁器比铜器好,后来铜器被铁器所取代,但由于铜器的某些优点至今人们还在使用,这些铜器的优点是铁器无法取代的。

肖特基二极管在用做稳压、整流方面的确是优于锗二极管,但用在检波上我看还任重而道远。检波不需要高电压,它使用的是很低很低的电压或是本来就无电压经检波得到电压。如果你随便拿一只肖特基的二极管用指针万用表按上述的方法一量,其正向电阻都在1K以上,而锗材料的2AP9呢?正向在500欧左右,哪个好呀。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检波用的二极管谁最好,不是整流用的二极管谁最好,这里技术贴,非广告贴!

网友:
硅、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伏安特性曲线陡直,存在真正的死区,用在广播接收机中作检波问题不大(广播发射的调制度已作保留),但在一些特殊场合未必好用,如仪表的检波探头
锗二极管的正向伏安特性曲线比较平缓,几十毫伏的信号即有输出,虽线性不佳,但总比没有输出强,特殊场合还是离不开锗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1000微安下测量与在1毫安下测量有什么区别

我说1000微安是仅仅针对楼主的实验是200微安档的极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红色曲线为实测数据,绿色曲线为理论计算值,i=Is(e^(u/Ut)-1),i是二极管电流,u是二极管电压, ...

这个实验非常好,验证了我说的数字表测二极管专用档是以1毫安为电流基准的事实,同时也跟我自己测过的一堆老元件2AP9J的数值相符,都在0.3伏左右。

我们经常使用的其实就在乎小信号起始段,它好效果就好。

建议再测下硅管的,做一下对照,就完美了。估计不会从零开始,有死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时用肖基工艺生产代替锗是时代的进步,
大家都知道锗耐压低,正反导电比差,成品率极低.储存寿命不长并且无 ...

你可以去查一下1SS106这个二极管,小日本进口的非常贵,但导通电压确实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查一下1SS106这个二极管,小日本进口的非常贵,但导通电压确实很低。

导通电压应根据用途的不同有不同的标准,有的在一毫安下测量的,有在几十微安下测量的,不能千遍一律。同是肖特基的管子,其生产的材料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有的很贵,有的很便宜。其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肖特基的管子,安照命名好象应为SBD,但国内有的厂家出的检波管却是借用2AP9之类锗管材料的名字来命名,不太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