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A11227做锁相环的胆解码板的改进措施。

楼主(2018-07-11):
使用HA11227做锁相环的胆解码板的副载波幅度有些小,可以按下图改进一下,
请按图中白色字提示操作,有效果。另外省去了一个电子管。

网友A:
收到,多谢老师的指导。
现在机器每天都听半小时以上。
发现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接收弱台的能力比一般收音机稍差,一般机接收可以出立体声(有噪声,关立体声就安静,声音比较大),本机接收声音小,有噪音,没有立体声,请问有办法提高接收能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多谢老师的指导。
现在机器每天都听半小时以上。
发现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接收弱台的能力比一般收 ...

你说的一般收音机是指的什么机器? 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A:
是集成电路的以前买的收录放音板,收音部分:TA7358p+TA7640+TA73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集成电路的以前买的收录放音板,收音部分:TA7358p+TA7640+TA7343

胆调频机灵敏度可比不了集成电路的机器,知道中放块TA7640内部有几级放大吗?记得好像六级!

网友:
明白了,多谢老师

网友B:
配个多单元的八木天线,配这个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个多单元的八木天线,配这个就完美了。

是的,信号强度足够,立体声效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我做了实验,同一个解码器,接不同的收音头,立体声效果大不一样。若收音头的通带窄、增益不够,立体声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信号强度足够,立体声效果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我做了实验,同一个解码器,接不同的收音头,立体声效 ...

不同的设计,各有千秋。

取长补短,搭配合理,才能发挥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