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2025B应该用几欧几瓦的喇叭最合适?(10V直流)

楼主(2018-07-11):
我每个声道用的1个2欧5W喇叭,会不会烧喇叭哦?

网友:
4Ω或8Ω的比较合适,2Ω的太小了。

网友:
10V电压,用2欧失真大。

网友:
为何抱着2欧不放?
还有,2025B的假货很多,当年被坑惨了,只用过一种有热保护的

网友:
就那点功率还推汽车喇叭,不合适

网友A:
从芯片来看,喇叭的阻抗小会导致电流大,内部管压降就大,就会提早发生切顶失真。
从音质看。喇叭的阻抗大,低音就好一些,特别是单电源的状态下更明显,2欧的比4欧的低音下限频响要高出一些,会是8欧的2倍频率。
接成BTL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芯片来看,喇叭的阻抗小会导致电流大,内部管压降就大,就会提早发生切顶失真。
从音质看。喇叭的阻抗大 ...

换成4欧3W的了

网友:
用TDA2002推2Ω喇叭才对。

网友B:
喇叭阻抗太低容易烧芯片,我的2025输出串个5.1欧电阻再推8欧喇叭感觉很好,就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喇叭阻抗太低容易烧芯片,我的2025输出串个5.1欧电阻再推8欧喇叭感觉很好,就是功率小了点

集成块内部大多是OTL式的电路,OTL式电路的最佳输出阻抗是25欧,16欧也属于正常。当然喇叭阻抗选用得越小,输出的电流越大,输出的功率也越大,但这是得不偿失的事,这会使集成块内的对管负荷增加,使集成块的性能变坏,输出的实在功率会浪费在管子的发热上。最好的状态是在一定的电压下,喇叭的阻抗等于内部对管的阻抗。要提高集成块的输出功率,最好的提高功率的办法是提高集成块的工作电压,更换另一种耐压高功率大的集成块,更好地加装集成块的散热装置。你串了5.1欧电阻,实际上约有一半的功率耗散在这个电阻上作为发热浪费掉了,集成块的阻抗这时与16欧接近了,所以声音好听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