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配车上的机械空调是否可以达到调温 恒温效果? 答案是……

楼主(2018-07-12):
  很多汽车上的空调基本都是手动操作(如下图)

三个旋钮,风速调节,冷暖调节,风位调节,   但是呢 很多人在使用上都觉得手动空调没有自动温控功能,在高速长途驾驶中要么一直开着空调让人冷得难受,要么人为控制空调启闭来达到恒温效果,但是人为控制繁琐,控制效果也让人难受 。 容易让驾驶员分心,油耗控制也不尽人意。       后来出现所谓的 电子恒温空调(后文简称恒温空调)  让人觉得瞬间逼格提高好几个档次,长途驾驶 空调温度不在冷若冰柜,油耗控制也更加合理,   难道汽车上的机械空调真的不如恒温?

     其实, 当初机械空调本身就是自带恒温功能的,但是历经无数次的成本控制,这一功能已经基本武功全废 要么 状态根本不理想,今天我们聊聊机械空调的恒温问题,让我们继续以低成本实现他当年的牛逼……

   汽车机械空调的原理简图,如下图:
汽车空调冷暖风

   工作原理就是风机向风箱鼓风,风箱内通过结构隔板分成冷热两个风箱,风的流向和分配比例由冷暖旋钮联动的导风门(图中橙色滑板)控制,冷暖调节旋钮还同时联动暖通水阀动作,因此出风温度被导风板分配的冷热比例混合达到调温目的……

              看到这里  其实很多键盘侠肯定会Bi~Bi  用暖通热风混合冷气 怎么叫恒温?这不是明摆着浪费空调做无用功?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那就太不了解汽车暖通工程师的实力水平了,  如果你坚持你的意见 可以出门左转 好走不送,  如果想了解其中奥妙欢迎下文斟酌。

      汽车空调 在诞生之日起 上面键盘侠提到的yu chun问题就已经被发现并很简单的解决,并实现了非常理想的恒温。  首先说制冷部分, 汽车空调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所谓的“空调放大器”电路,实际他的正名叫“汽车空调压缩机保护控制电路”,俗称:“空调放大器”而已,这个控制电路通过制冷管道压力*和温度两个参数来控制压缩机系统的运转保护,在冷风箱内,也就是空调系统的蒸发器上有一个温度传感器,给空调放大器提供温度保护,业界规定的保护温度是4度左右,说简单的就是蒸发器上的温度降低到4度,压缩机必须停止运行,避免冷风箱内的积水结冰,等待温度回升到15度以上后,再次恢复压缩机的运行。预留那么大的回差是为了方便化霜  记住这个知识点,结合后面的暖风分配就很容易理解整个空调的恒温原理了。

      导风分配和暖通控制,   在冷暖旋钮和导风门之间是同步控制的,即旋钮在最冷区 ,导风门将热风箱封死,风机送来的风全部流经冷风箱,相反,旋钮拧在最暖区的时候,导风门将冷风箱封死,风全部流经热风箱,冷暖旋钮的旋转角度和导风门的角度是同步的。    冷暖旋钮控制导风门的同时,还要控制暖通水阀的开闭 ,但是冷暖旋钮的控制和暖通水阀之间并不是绝对同步的, 而是异步控制, 暖通水阀只有在导风门处于 冷风20%  热风80%的状态下 才会打开让热水通过,也就是暖通水阀在冷暖旋钮接近最暖的状态下才会开启(并非旋钮中的一半位置,暖通水阀不会全开)。  基于这个控制结构,实际上热风箱在冷暖旋钮中的大部分控制行程内都是处于常温状态。  明白没?  不明白回头在看这一段。

   空调的恒温原理,    在空调使用中,如果需要强冷,只需把冷暖旋钮调到最冷状态即可,此时 风机出来的所有风量(不论风量档位在什么位置)全部流经冷风箱,冷凝器上的温度,无法降低到4度所以压缩机一直运行……   冷气源源不断的提供,车内温度不断下降。   当驾驶室内温度降低 人感觉温度下降后,可以调节冷暖旋钮进行调温 ,当导风门打开, 流经冷风箱的比例会跟着导风门的开闭比例进行调节,一部分风量从热风箱绕过冷风箱, 温度没有被降低(此时暖通阀处于关闭截止状态,热水无法流经暖通散热器所以此时的暖风箱是常温),而流过冷风箱的风温度降低,  两路气流在出口混合,最终出风温度提高。    因为导风门的分配作用 。 分配进冷风箱的风量降低,在空调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蒸发器温度迅速降低,  当蒸发器达到4度 压缩机停机……   随着风机保持吹风,冷风箱内的冷气流失,蒸发器温度回升,  到达15度后,压缩机再次启动制冷,蒸发器温度再次降低到4度,压缩机停机……   只要不调节冷暖旋钮,导风门分配不比不变, 出风口温度也就基本是恒定的,   而此时的压缩机也就处于间断运行状态, 车内冷气得到恒温控制。只是这种控制没有具体温度显示,只能凭感觉粗调,  感觉冷了  调暖点 ,  感觉热了调冷点,但是恒温效果是非常可靠的。这种恒温方式和风量无关,所以不管在任何风量下都可以得到恒定的温度,  因为这类恒温控制检测的是蒸发器的实际温度,  因此 冷量利用率和压缩机停机时间比电子恒温空调更高更长,停机时间比电子恒温更长。

     理想是美好的, 但是实际是比较可悲的,机械空调,从根本上说性能非常理想的,使用感觉和电子恒温空调几乎没有区别,而机械比电子更节能。但是由于成本控制问题(大家懂的),很多车厂都把 暖通阀和异步控制那一部分给阉割了, 造成空调暖通一直处于高热状态,所以机械空调的制冷只能一直处于强冷状态,调温和恒温几乎没有了, 甚至空调效果都不如风扇(冷风箱被热风箱的热水加热着)……     由于这些原因加剧了新车主对机械空调的恶魔化,    既然大家的车还是机械空调,难道就没有办法回到理想中的牛13冷房世界了?  其实很简单  自己在暖通水管上加一个暖通水阀就行了,(夏天关闭,冬天需要再打开),阻止暖通热水回流热风箱, 让热风箱回归常温,这样机械空调就可以再次回到恒温 调温的世界。   亲测有效……

     如果再说 机械空调不能恒温 不能调温,那只能说你的知识水平还有提升空间。

      * 注   空调压力保护 含超压停机和 无压停机两种保护,   当气温实在超高, 或者散热性能下降导致制冷系统冷凝压力超高的时候 压缩机停机, 避免压缩机过压损坏, 无压保护是避免制冷剂泄漏完毕后 压缩机空载运行导致润滑失效引起的损坏

网友:
烟版分析的很透彻!高人!

网友A:
恐怕不全是这样的构造。日系车好多都不是这样的。我拆过我的美版凯美瑞2.4空调,它的构造是先100%过冷风蒸发器,然后有一部分风从旁路风阀挡板通过过热风盘管再和冷风混合。电子控制就是控制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启停和旁路风阀挡板通的位置。乞丐版花冠16款手动空调机械风阀那块跟你说的一样。但是构造根凯美瑞一样,制冷和制热两半是串联的。

网友:
技术帖。先顶后看

网友:
分析的很好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全是这样的构造。日系车好多都不是这样的。我拆过我的美版凯美瑞2.4空调,它的构造是先100%过冷风 ...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没说我这就是权威,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概念和思路,  凯美瑞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定位使用电子空调,  用温控方式直接控制压缩机启停, 所以在风箱上没必要做分箱回流了,  奔驰的双区空调也是如此,  因为人家在新车定位的时候就是电控空调,没必要走分箱回流的老路。      这一类空调结构主要还是在 同款车既有电控又有机械的车型上居多, 说白了 中低档的车型基本都是这个结构,  毕竟在原有结构上扩展功能远比从新设计的成本要低

网友:
低端车型为了节约成本大部分都是楼主所说的设计

网友B:
我是一字不差看完了,犹记去年自己动手换凯越的暖风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一字不差看完了,犹记去年自己动手换凯越的暖风水箱

为啥没见发帖??

网友C:
我的就自己加了个暖水阀,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自己加了个暖水阀,效果很好

  对! 夏天把暖水封闭了,  空调控温效果稳稳的,  上高速,压缩机运行1分钟停机2分多,那油耗直线下降呀。

网友:
五菱宏光自带水阀!听了班主这些终于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空调很冷的车子不能这样,公司一辆捷达高温把暖水箱撑爆了,后来省事没修理,直接将暖水管回接发动 ...

只能说 那车上的空调还是有问题呗,

网友:
来学习学习!回家再去看看我那买菜车!

网友B:
版主见谅,一个人搞,没怎么拍照。

换个百来块的暖风水箱,整个中控台都要拆,手工费不少,老车就自己动手了。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见谅,一个人搞,没怎么拍照。

换个百来块的暖风水箱,整个中控台都要拆,手工费不少, ...

  确实  问题不大,折腾起来拆得让人崩溃

网友E:
版主,可不可以通过改冷暖调节旋钮来装一个电子的温度控制器以达到恒温的目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可不可以通过改冷暖调节旋钮来装一个电子的温度控制器以达到恒温的目的? 谢谢

可以,  只是自己在去二次开发而已,

网友:
得知了这些专业知识,真是明白了许多!

网友F:
请问无版怎么判断冷暖旋钮的控制和暖通水阀之间并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无版怎么判断冷暖旋钮的控制和暖通水阀之间并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很简单,  热车状态下运行发动机,不开冷气,  调节风量最大, 把调温旋钮调节到冷热中间位置   等待2分钟, 出风口没有高温暖风出来;再继续调节 调温旋钮 , 在最热端有暖风吹出的, 就是暖通阀具有异步调节。    反之 调温旋钮调节到冷热中间,即有大量热风吹出的, 即可判定没有暖通阀 和异步控制机构,    当然了 有些车缩减了异步联动机构,但是在发动机舱内保留了暖通阀,通过手动关闭也还算有良心。  有些车连暖通阀都省的,那就郁闷了。

网友:
好嘞,马上就试。前几天开长途就是用的手动恒温

网友:
谁知道丰田卡罗拉双擎的空调原理呀,谢谢

网友:
通常的都是这个结构 靠翻板来决定冷热

网友(2018-08-11):
我是觉得,冷暖旋钮应该只在最冷端关暖水,这样在非夏季不开压缩机的情况下才能很大范围调节出风温度。要是只在最热端打开暖水,那么也就是说前面所有调节范围温度是不变的。

网友:
烟版的技术帖就是清晰明了!

网友G:
看过一个帖子说是装四通阀比较好,普通阀门会对车不好,烟版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过一个帖子说是装四通阀比较好,普通阀门会对车不好,烟版指点一下

这个得看发动机的水道结构,如果发动机是上置式节温器(节温器放置在发动机出水道上。高温水)则使用单独截止阀即可  。   如果是下置式节温器 (节温器设置在发动机回水口。低温水)则必须设置4通阀让冷却水有回水通道,    如果发动机属于下置节温器, 误装全截止,而发动机没有旁通管 这样会造成 大水箱水温上不来,甚至出险假开锅现象,所以这个得针对具体决定, 没有绝对好坏之分。     节温器不是绝对封闭阀门  在主回路上有旁通小孔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得看发动机的水道结构,如果发动机是上置式节温器(节温器放置在发动机出水道上。高温水)则使用单独 ...

下置节温器这个沒看懂。难道热风换热器的管路还有不是支管的情况?那这样一来阀门一关整个发动机的散热系统不就彻底停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置节温器这个沒看懂。难道热风换热器的管路还有不是支管的情况?那这样一来阀门一关整个发动机的散热系 ...

    下置节温器的开启温度大是78度左右, 上置节温器开度是89度左右,上下置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利用循环水的水流温度进行启闭控制循环,   一般来说发动机内部水道都会有一个旁通管(有些内置有些外置),即使小循环管路完全封闭, 发动机水套内的冷却水还可以通过旁通管进行循环,但是旁通循环的水基本没有散热功,能只是保证发动机水套内的水慢速循环,当水温声升到节温打开的温度后,循环水流经大循环而散热冷却,    因为车型众多,难免有些奇葩车型下置节温器,还没有旁通管,仅仅依靠暖通循环提供回路, 如果这类车把暖通管截止,发动机水套内冷却水无法循环, 节温器无法感知水温提升,结果就是开锅都不会进入冷却循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置节温器的开启温度大是78度左右, 上置节温器开度是89度左右,上下置的原理都是一 ...

大概明白了。好像是说水泵并不是时刻工作的,仅当节温器感觉温度高了才接通一会儿,让热水流经水箱散热。对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下置式的就可能存在死锁现象啊。一开始水温不够水泵不动,水泵不动节温器处就得不到水温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明白了。好像是说水泵并不是时刻工作的,仅当节温器感觉温度高了才接通一会儿,让热水流经水箱散热。 ...

水泵始终是工作的,发动机一运转 就和发电机一样一直在泵水强制循环,  节温器的作用就是根据水温自行控制水流的流向和流量。达到恒定水温的作用。

网友F:
遇上笨学生了, 无版受累了.
这是不是说暖风系统专门有一个散热器, 管路是与主散热器串联的, 而非并联的? 如果是并联的, 下置与上置应该就没有区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上笨学生了, 无版受累了.
这是不是说暖风系统专门有一个散热器, 管路是与主散热器串联的, ...

已经开贴说明,   移步看看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8229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开贴说明,   移步看看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82294-1-1.html

诲人不倦.

网友:
回头我也看看我的车能不能装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 夏天把暖水封闭了,  空调控温效果稳稳的,  上高速,压缩机运行1分钟停机2分多,那油耗直线 ...

那我那个  福田风景也能加了?

网友:
受益非浅。。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那个  福田风景也能加了?

以前我那台海狮 全套装备, 好用得不行不行的,比电控都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说的是对的.

节温器上置或者下置,与暖风水箱该使用截止阀还是四通阀毫无关系.

我对发动机非常不了解,所以有些描述没看明白就被忽略了。经无版单独开帖讲明白之后,回过头再看发现其实本帖里己经有答案了:
因为车型众多,难免有些奇葩车型下置节温器,还没有旁通管,仅仅依靠暖通循环提供回路, 如果这类车把暖通管截止,发动机水套内冷却水无法循环, 节温器无法感知水温提升,结果就是开锅都不会进入冷却循环。

网友:
不知道我的五菱宏光S是什么情况。。

网友:
原来这样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白了,是我没全帖子看仔细.

古人云开卷有益, 如今是开机有益.

网友:
我的长安面包原厂配有暖水阀

网友:
马云家买个四通阀试试,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好帖子,仔细阅读,明白了很多。
前几天车子车子空调使用中会变成几乎没有风吹出,我朋友拆了蒸发箱,里面都结冰了,堵住了出风口。说有可能是传感器坏了,导致压缩机连续工作。不过传感器在最里面,不好拆。在其他位置放了个新的传感器,不过貌似没用,车子压缩机还是不停机,车子停着怠速倒是不堵出风口,拉出去开了半小时还是堵了

网友(2018-09-10):
变排量压缩机

网友J:
请教一下版主,我的车子前段时间加了四通阀,确定阀门正常,效果也很好,但今天送孩子上学回来,关窗开风扇吹风,外循环,不开冷气,然而出风口出来的还是有点热热的风,请问是否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版主,我的车子前段时间加了四通阀,确定阀门正常,效果也很好,但今天送孩子上学回来,关窗开风扇 ...

  这个热风是正常了,  热车了 你伸手到油门刹车踏板后面的防火墙 ,摸一下看看,是不是暖手的?    空调的风箱,包括风机和进风管道,基本都贴在防火墙上根据热传导风箱多少会有一些温度,加上你用外循环,外循环管道直接敷设在发动机舱内, 进风口也都在机盖和雨刮下, 这样 进来的风就有一部分是发动机的热风,通过机舱的管道再次加热, 所以这里的外循环风会有温度就不足为奇了~~      你换内循环看看   保证就是常温风了。 夏天高温  如果不开空调,防火墙温度很高 也会导致内循环是有点暖风吹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热风是正常了,  热车了 你伸手到油门刹车踏板后面的防火墙 ,摸一下看看,是不是暖手的?     ...

明白了,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2018-10-14):
楼主大神,什么都弄!!!!高人!!!!!!!

网友:
我还是喜欢机械空调,操作直观简单,好用。

网友:
还没试呢,我的小循环好像有问题了!

希望今年过冬良好!

网友K:
现在的机械空调不会连暖水阀都节省了吧。这个小部件,成本其实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的机械空调不会连暖水阀都节省了吧。这个小部件,成本其实并不高。

  确实很多车都没有了……

网友:
改天找车试一试

网友L:
能不能加装一个类似冰柜上那种电子式的温控来控制压缩机离合线圈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加装一个类似冰柜上那种电子式的温控来控制压缩机离合线圈来实现

可以,但是汽车空调到不了冰箱那么低的温度

网友:
涨姿势了,真的很实用

网友:
爱丽舍有法弄么

网友(2019-09-16):
新桑塔纳不知道是什么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