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种磁体 学名 应该叫什么?

楼主(2018-07-12):
如题,想买点使用,不知道应该搜什么名称,谢谢!!

网友A:
去搜“铁氧体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搜“铁氧体屏蔽”

谢谢您!但是京东,苏宁都搜不到有卖的啊?

网友B:
我一般都叫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叫磁环,

给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线和变压器输出线套上是否会有效果?

网友:
这个是零件!
只能淘宝啦。学名就是屏蔽磁环。

网友B:
这东西一般是给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很少用,线性电源本来干扰小,应该没啥效果

网友C:
用这玩意的设备不多,感觉没啥作用。

网友:
用在电子管收音机上这种高频瓷环没有什么效果的。还不如用共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玩意的设备不多,感觉没啥作用。

意味着目前没遇过大干扰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但是京东,苏宁都搜不到有卖的啊?

服了你,你见过京东买三极管吗?这些是电子元件

网友:
我觉得你真是人才,你不知道京东和苏宁是卖什么东西的么?你要买配件和电子元件必须得找马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一般是给开关电源,线性电源很少用,线性电源本来干扰小,应该没啥效果

目前家里的电磁环境也不佳,用了是否更好?

楼主:
昨晚给收音机的电源适配器电线上串联3个上磁环,听短波和调频感觉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淘宝直接搜索   屏蔽磁环  即可!

不过这玩意是用来抑制信号线的高频感应,  对于你在这里的用途……  效果是你看不到的,  也影响不到的,   还不如把这个钱换个好点的电线        在干扰强度很大的地方这个磁环起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