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软故障一直没找到

楼主(2018-07-12):
一台SHARP7500收录机,右声道不出声,拆开来找了几天了,老眼昏花头昏脑涨的,没找到,故障范围在功放那一块,其他都可以排除了,就连功放的输出端外接扬声器插孔里可以动作的部分都查了,没故障。稍微将电路板轻轻一扭就出声了,手放开又没了。
电路板背面有不少无引线电阻电容,用灯光和放大镜都仔细看过了,也没发现虚焊,相关的开关和接插件也都检查了,最后嫌喇叭线太短了,拆装起来不方便,就把两个喇叭线都加长了20厘米。这台机子的成色还很好,PCB焊接工艺也无可挑剔,昨晚决定放弃了,单个声道也无所谓,放在家就是个摆设用,真要用比它更好的还有呢!
结果组装起来后,居然就好了!再怎么拍机箱也不会出现单声道了,见鬼!该机的喇叭是120毫米SHARP商标的4W3欧,低音很不错,人声很圆润。

楼主:
你这么说我得强迫症了,总有一天还要拆开来非查出来不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得强迫症了,总有一天还要拆开来非查出来不可!

您可以采用局部扭曲法来查。

网友A:
喇叭动圈引出的编织线至接线板,焊接虚接,或似断非断,我曾遇到过。
       像这类故障其实好判断,用耳机插上,如果耳机声音正常,故障就存在耳机插座至喇叭两端。如果耳机也不正常,那么故障就在耳机座之前到功放。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预备一只8欧的喇叭(大小均可,破喇叭也无妨),焊接两根较长的塑料电线,另一端去皮镀锡,直接找到功放输出端,一般收录机比较多的是OTL电路,焊接在耦合电容输出端,喇叭另一端接地。找不到喇叭,把原机喇叭焊上较长的导线一样使用,前提是原机喇叭正常。

网友:
夏普收录机,喇叭至电路板有插接件,当插接件松动,接触不良或虚焊,也会造成声音失真甚至完全无声的情况。
       静噪电路也是故障点之一,夏普收录机带自动选曲的机器都有相应的静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动圈引出的编织线至接线板,焊接虚接,或似断非断,我曾遇到过。
       像这类故障其实好判断,用耳 ...

故障肯定在电路板上,喇叭正常,一拆开就左右调换过做判断了。只是工作量太大不想动,功放IC上有散热片当着一大片的元件,很紧凑的结构,PCB是整体式的,现在完全正常两声道了,暂时不管它了。
另外,它另有一个耳机大插孔,也是好的。毛病就在功放输入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障肯定在电路板上,喇叭正常,一拆开就左右调换过做判断了。只是工作量太大不想动,功放IC上有散热片当 ...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估计功放块周边元件或低放电路有故障。 把输出耦合电容换一下试试。耦合电容220~2200μF都可以用,耐压16V就行。

网友:
修过一台夏普彩电,这台彩电转了大半个中国没有修好。。。不定期烧稳压块。。。我买了两个块,第一个也中招。。。。运气来了。。。黑暗处发现电路板轻微打了一下火,很小很小的火花。被我看到。一条很细的电路板铜箔裂了。。。那时的眼力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估计功放块周边元件或低放电路有故障。 把输出耦合电容换一下试试 ...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反过来套有缘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动圈引出的编织线至接线板,焊接虚接,或似断非断,我曾遇到过。
       像这类故障其实好判断,用耳 ...

收过一台T321,纳闷喇叭为什么有动过的痕迹? ,后来猜到一定是那个输出大插头曾经接触不好。害得上家把喇叭都拆了,好在他没有把喇叭拆了修。。。。。 。。。够坑的。。。

网友:
虚焊或者是开焊!整个板重新点一遍焊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是PCB有地方断裂,不容易发现,装配的时候这个故障时有时无。

网友:
有些开焊是看不出来的,重点怀疑拆卸或者插拔受力的区域;然后在怀疑的区域逐个把焊点烫一次;只让焊锡熔化即可,不会影响焊点的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反过来套有缘故不?

有,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