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就是问题多,再问胆机电容......

楼主(2018-07-12):
胆机上的电源滤波电容是350V-50uF-50uF-50uF,可不可以更换为容量更大的型号?

网友:
一般笫一级滤波为8~1Ouf。容量太大不好(6Z4整流)。

楼主:
下图几款怎样?

网友A:
玩胆机,电容用的小而没有交流声,那才是高境界。

网友B:
收音机用滤波电容50uF算比较大了,楼主有了电桥测试容量和漏电没问题不建议更换,

网友C:
石整流可以适当加大滤波容量。胆整流则不宜,太大容易造成整流管过流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胆机,电容用的小而没有交流声,那才是高境界。

哦,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用滤波电容50uF算比较大了,楼主有了电桥测试容量和漏电没问题不建议更换,

手里没有电桥,暂时不换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石整流可以适当加大滤波容量。胆整流则不宜,太大容易造成整流管过流损坏。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D:
不知者无谓……  你得看看原机是什么整流结构, 如果是胆整流或者硒整流,你换的时间基本就是寿命终结之时

网友B:
老电解电容还是有必要对电容量和漏电状况进行确认后继续使用。,早期电解电容的成本很高,比电子管还要贵很多,容量越大耐压越高价格越贵,此电容器50年前应该算是天价电容,楼主的收音机也是不惜成本之高配下的猛料。国内厂家考虑成本因素,电容容量一般满足电路要求的情况下恰到好处的取值。也不是越小电路越好,至于胆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整流管均有标定容量,一般在4---20UF,实际使用中远远大于规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者无谓……  你得看看原机是什么整流结构, 如果是胆整流或者硒整流,你换的时间基本就是寿命终结之时

谢谢,不知道整流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电解电容还是有必要对电容量和漏电状况进行确认后继续使用。,早期电解电容的成本很高,比电子管还要贵很 ...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整流方式啊。

不知道就不要随便乱想~~~

网友E:
你机器上的电容是组合型的,三个电容装在一个铝壳内,更换的时候注意:是三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就不要随便乱想~~~

开机略有交流声,怕是电容容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机器上的电容是组合型的,三个电容装在一个铝壳内,更换的时候注意:是三只电容!

三个电容,这个是知道的,用同容量的三个单体电容应该可以代换。现在知道了不要轻易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略有交流声,怕是电容容量不足。

应该不是电源滤波问题。  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哦,请问版主,电路中应该重点检查哪些部分?

网友E:
祥看了图片后,感觉电源变压器、电介等这部分是改动过或后加上的。原本是个国外 "串丝" 收音机吗?

网友F:
你发几个酷酷库的电容价格不菲,可惜没原来的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祥看了图片后,感觉电源变压器、电介等这部分是改动过或后加上的。原本是个国外 "串丝" 收音机吗?

原机器照片,是收音机博物馆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发几个酷酷库的电容价格不菲,可惜没原来的好听!

不明白,啥叫酷酷库?

网友G:
我有电桥,我可以帮你测一下,我是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电桥,我可以帮你测一下,我是北京的

千里之外,十分感谢兄弟啦!!

网友H:
你这可能是个硒整流器的收音机,因此来说这个机器也不能用过大的电容,因为硒堆的内阻也不小,而且这图片里怎么还有电力电容器?那是没办法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可能是个硒整流器的收音机,因此来说这个机器也不能用过大的电容,因为硒堆的内阻也不小,而且这图片里 ...

没有看到整流部分。这个大电容器下面接了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

楼主:
上电源部分和电容器大图》

楼主:
电源图来了!

楼主:
100uF的电容也可以。

楼主:
还得请问各位老烧,下面电路图中,变压器接的整流器件 X4(SR 250B/150),请问这个是硅整流桥型号吗?我在线路板上没有找到这个器件啊。
另外变压器另一个绕组的部分接的B7/B6/B5等是什么东西?
新人对很多老的东西真是不明白,请指教。

楼主:
明白了,这个整流应该是硒堆,但是没有找到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