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仿照的马兰士M7前级的变压器布局问题

楼主(2018-07-12):
最近在做一台仿制的马兰士M7前级,考虑到使用的6N4电子管灵敏度较高,容易受到干扰,所以在变压器的放置上就有点踌躇了。目前因为铝板开卧装变压器的孔太麻烦,所以暂时不考虑卧装,拟定的方案有:

A·变压器竖立装中间,铁芯对电子管,石整流。如下图

B·变压器竖立装旁边,线包对电子管,空余的位置做胆整流。如下图

C·变压器横立装中间,线包对电子管,石整流。如下图

D·变压器横立装旁边,铁芯对电子管,石整流。如下图

图片上的变压器只是演示变压器,实际施工将可能使用英式红牛支架,届时变压器线包将无牛罩安装。

特此请教大家,ABCD哪个方案对电子管的干扰较小呢?还是使用卧式安装变压器较好呢?

网友:
C最好,变压器的干扰最小。

网友A:
怎么折腾也不如卧装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折腾也不如卧装好看

卧装干扰大不?是长的那边的铁芯对电子管好还是短的铁芯对电子管好呢?

网友:
为避免变压器的不利影响,应将变压器分体在外。

网友:
我也赞成"C"方案!电介放在下面,宽畅又方便,还少开个大方孔。

网友:
变压器,不要用这种罩。
您要是真想做的 好些,就再多花几十元,买那种全封闭的罩,用 灌封胶 把变压器浇注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