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调频频率偏高的问题?

楼主(2018-07-12):
老师好!我的地球牌10波段收音机和德生9700收音机,调频波段频率老是偏高,不知如何调整,求老师麻烦用图来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指针机本身偏差很大,只要不离谱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机本身偏差很大,只要不离谱忍了吧

谢谢老师的关注!因为影响了高端电台的接收收听!要不,就忍了。

网友B:
应该可以试试调本振线圈,先看电路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试试调本振线圈,先看电路圈。

谢谢老师的关注!电路图看不太懂,求老师麻烦用实物图指出本振线圈,以便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电路图看不太懂,求老师麻烦用实物图指出本振线圈,以便试试。谢谢!

如图所示,轻轻调一下红圈里的微调电容,就是四联调频联的微调,四联上有4个微调,看图找对了再调(一般改锥碰它有反应,频率会变),再用无感改锥,调一点点,频偏小,线圈不用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轻轻调一下红圈里的微调电容,就是四联调频联的微调,四联上有4个微调,看图找对了再调(一般 ...

谢谢老师!这是哪个收音机的线路图?

楼主:
老师好!是9700收音机的线路图吗?

网友:
是德生9700

网友B:
是德生9700DX,调频率一样。

网友C:
收音机本来实际接收频率范围就比标准宽一些吧,无需调整也能覆盖频率低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德生9700DX,调频率一样。

谢谢老师的关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本来实际接收频率范围就比标准宽一些吧,无需调整也能覆盖频率低端就行了

谢谢老师的关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轻轻调一下红圈里的微调电容,就是四联调频联的微调,四联上有4个微调,看图找对了再调(一般 ...

一般改锥一碰有反应,频率会改变。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通过这一操作,很容易找岀本振微调。 谢谢!

网友D:
如仅仅是FM高端覆盖不好,可调指针在一个本地频率高端的一个台,调整本振的补偿电容收到即可。再检查一下低端和高端的灵敏度,如不好再调整调谐组,低端调整电感,高端调整补偿电容。厂子生产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仅仅是FM高端覆盖不好,可调指针在一个本地频率高端的一个台,调整本振的补偿电容收到即可。再检查一下低 ...

谢谢老师的关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轻轻调一下红圈里的微调电容,就是四联调频联的微调,四联上有4个微调,看图找对了再调(一般 ...

老师好!我发一个9700实物图,您根据线路分析,帮我指岀调频本振微调,谢谢!图片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发一个9700实物图,您根据线路分析,帮我指岀调频本振微调,谢谢!图片如下:

不太好判断,看电路图,要通过查正面的元件,连接1个电容(c11,15p)再接集成块8脚的,象是最上面的微调,调错了记住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好判断,看电路图,要通过查正面的元件,连接1个电容(c11,15p)再接集成块8脚的,象是最上面的微调 ...

老师好!右上角和右下角用改锥碰无反应,用手指碰右下角有反应。其反应是频率变无。老师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发一个9700实物图,您根据线路分析,帮我指岀调频本振微调,谢谢!图片如下:

做标记——随便调都能基本复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标记——随便调都能基本复原。

谢谢老师的关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标记——随便调都能基本复原。

老师好!我把指针放在fm88处,用无感改锥调右下角微调有一个电台,且不是中国之声,我想本应应有很多电台,不知对不对。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把指针放在fm88处,用无感改锥调右下角微调有一个电台,且不是中国之声,我想本应应有很多电台 ...

中国之声在各地的频率不同,所以不知道我能说什么。如果收音机能接收当地所有的频率,就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国之声在各地的频率不同,所以不知道我能说什么。如果收音机能接收当地所有的频率,就别折腾了。

谢谢老师的关注!好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轻轻调一下红圈里的微调电容,就是四联调频联的微调,四联上有4个微调,看图找对了再调(一般 ...

老师好!调频波段岀现几个相同的电台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可以用另一台好的收音机对比看看,把频率覆盖调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另一台好的收音机对比看看,把频率覆盖调准即可。

谢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标记——随便调都能基本复原。

老师好!今天我用另外一个9700收音机,在红点的右下角垂直的两个焊点上,用指头按了一下,结果今天拿的机子岀现了电台频率改变了,而原来的哪一款收音机只是无台,没有其它频率的岀现正常吗?若不正常如何解决?可麻烦一下老师,哈哈哈!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好!今天我用另外一个9700收音机,在红点的右下角垂直的两个焊点上,用指头按了一下,结果今天拿的机 ...

别折腾了,调频和中短波调幅不同,不借助仪表很难凭感觉和经验来调整正确,往往是越调越乱。
至少该有台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折腾了,调频和中短波调幅不同,不借助仪表很难凭感觉和经验来调整正确,往往是越调越乱。
至少该有台 ...

谢谢老师的关注!有一个中短波信号发生器,用不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有一个中短波信号发生器,用不上吧。

信号发生器的最高频率需要等于或超过调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