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欧5W的全频喇叭一般用在哪的啊?

楼主(2018-07-12):
好像小功率功放都是4欧的

网友(2018-11-08):
引用 网友A:
,阻抗太低,效率低,声音肯定不好,楼主你倒是上个图啊!

是不是阻抗越高.效率越高.声音越好?通常音箱喇叭都是8欧的多,那惠威都是5到6欧的多,怎么公认的好喇叭?

网友(2018-07-12):
打开一个那种十来二十块包邮的电脑USB供电的小音箱,这种喇叭就在其中,背面赫然印着2欧5W。。。。

网友:
公共广播用的吸顶喇叭

网友:
是车用的。美国的,国产的没有,如用分离元件好解决,如用集成电路,OTL电路,tda2004,2005解决。

网友B:
请教如果2欧喇叭要接4欧的功放该怎么接法,串个2欧的电阻行吗?

网友(2018-10-23):
车上,用BOSE功放推

网友:
一般单电源12V功放IC全是可推2欧喇叭的,而且声音比4欧8欧时音质都要好

网友:
只有汽车上用2欧的喇叭,例如美国的。估计是进口的。

网友:
15寸得喇叭还有1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输出阻抗越高,失真也越小。厂家肯定算了匹配的,功放和喇叭的匹配。达到最优化。比如漫步者,我就觉 ...

你还别小看阿土仔,我测过这牌子的2.1音箱,低通和卫星箱的频响衔接和卫星箱的频响,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专业的设计,可不是随便拼凑的山寨。

网友:
多数是配低电压小功放的。
不要以为2欧喇叭只有进口的,没那么高大上,像那种烂大街的9块9包邮的小音箱用的就是2欧的喇叭。上淘宝看看就知道。

网友:
车上的,为了大功率,12v的电压用4欧姆阻抗就算btl都不可能取得大功率声压输出了,没法了,搞个2欧姆的了

网友:
我见过广场舞音箱里是3欧姆的

网友(2018-11-22):
车用大电流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果2欧喇叭要接4欧的功放该怎么接法,串个2欧的电阻行吗?

什么也不用,直接接好了,除了声音小点没有别的。

网友:
随身音响中用。比如是蓝牙音箱。

网友:
前边有几位说是车上用的,我认为不大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前提,就是5W,车上用5W喇叭功率小了。应该是低电压小音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输出阻抗越高,失真也越小。厂家肯定算了匹配的,功放和喇叭的匹配。达到最优化。比如漫步者,我就觉 ...

没这回事,这些话是您自创的,

选用多少欧喇叭,是根据功放所取电源而计算出来,例如小体积易带的广场舞音箱,又想只用一块锂电,又想用

5W, D类功放,一查一计算,非用2欧不可.

喇叭欧数,和失真高低不能拉等号,立公式

网友:
蓝牙音箱上用的多,你也可以几块钱买个数码功放板接一下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阻抗不一样,肯定波形有变化的,就我所看的功放ic的pdf,8欧姆的和4欧姆的曲线,失真,都不一样。明 ...

那是内阻很大的小功率IC,厂商给出一个使用极限及劝告值;你喜好小失真,可选某点工作点,你喜欢大声浪,

可用不变电源电压,降低喇叭阻抗.来取得某IC的最大功率.但其实也可以不改变喇叭阻抗,提高电源电压的

方法取得大声浪,这不能引伸成为功放级使用喇叭的金科玉律,

例如机标6欧,接2欧喇叭,极易烧机功放,但机标6欧,如果认为用16欧喇叭可以失真小些,哪是适得其反,

在不是很大功率情况,机器己严重失真

但对厂商而言,他们是会均衡电源变压器造价,功放管耐压不同价位,耐压不同电解容量的价位等因素取

喇叭阻抗,以达到最高利润,以此给出阻抗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奇怪。我一直怀疑,分立真的比集成ic音质好吗。是不是分立其实也容易受干扰,集成ic做得小,难道就 ...

与干扰无关,那个分立件功放是加州一个负盛名品牌,老板重科技,宣传策咯不够而被收购,机内电阻全部用

精密电阻,我看到收购来的生产修改指令文件,修改值在第四/五位,说明这功放电路不一定是最最先进,但有

有经验的电路工程师不断细心测量,不断校正.使声音不是靠负反馈来修正失真,而是电路本身自放大失真降

到极限低.所以获多次世界比赛金.我们一般技师完全达不到这个设计/修订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你手里有这个板子吗,好厂家反而垮了。。。这种调试的精神值得学习。像我自己diy,随便拆个 ...

电阻的精密度对音质还是有影响的。

一般来说,精密度越高的电阻器,噪声所引起的测量不准确度就越低——换句话说,精密度越高的电阻器,自身产生的噪声就越小,这正是影响音质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噪声的尺度也很小,只有灵敏度较高的前级才会有所察觉,因此在低噪声前级中的电阻器,首选精密电阻。

区别电阻的噪声级别,看电阻是什么准确度级别的。5%的电阻噪声肯定比1%容差的大,1%的又比0.1%的大。除了线绕电阻和箔电阻,其它电阻的类型以金属膜的为噪声最小。一般的应用中,0.1%准确度级别的金属膜电阻器价廉物美,最适合用作音频低噪声前级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选留收藏一批好声的功放,前一阵打开看一下,吃惊地发现;原来从几十台功放中认为好音留下的几台全是IC ...

请教版主,您说的这些IC推大管功放   是指用LF351这种小运放推中管然后推大管?  或者是TAD2050等级的运放推大管,亦或是用TDA7294当运放来推大管扩流。  还是IRS2092这种来推大管呢?

网友(2018-12-22):
车用音箱很合适,因为电压限制,在无变压器的情况下用低阻抗喇叭就是最简便的提高输出功率的办法,记得像TDA2030A之类14.4v就能直推1.6欧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我都没见过,哈哈,长姿势了。线绕的有感抗吧 .

感抗和噪声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