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机型,谢谢

楼主(2018-07-12):
帮忙看看机型,谢谢

网友:
破机芯一扔轻松

网友:
倒像是手工皂

楼主:
看着像,但如果手工皂,做的还不赖。

楼主:
不扔,弄明白了拆,弄点老件

网友:
应该是爱好者DIY的产品。

网友:
因该是红旗的机芯

网友A:
好像是凯歌455,但线圈不是的。凯歌455音调部分阻容件带不带搭棚架,记不清了。
凯歌455搭棚架不是这样的,但结构是一样的。
量一下电位器和波段开关的距离,凯歌455是22厘米。
判断:仿凯歌455的底盘,线圈后换的。
新换的线圈像“101”或“长征”线圈。

网友B:
利用凯歌收音机铁板重新安装的五灯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凯歌收音机铁板重新安装的五灯机,而已。

谢谢!!!!!!!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凯歌455,但线圈不是的。凯歌455音调部分阻容件带不带搭棚架,记不清了。
凯歌455搭棚架不是这样的 ...

xx!!!!!!!!!!

网友:
像美多633的机心,但左边音调少个内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