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奇怪的毛病求教

楼主(2018-07-12):
我的老格兰仕微波炉,时常发生不加热情况,很长时间修不好,今天观察发现,转盘顺时转不加热,逆时转加热,毛病发现了,不知原因,求专家解释一下。另外转盘转的方向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
转盘电机,是一个微型步进电机,可以正反两个方向转,类似于以前那种会转的001天线电机。偶尔不加热,怀疑是电容插件接触不好,或者磁控管内部虚焊

网友:
据说门开关接触不良也会影响不加热,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只是看到别人这样说过

网友:
应该不加热与盘转向无关,转盘电机是线圈里带永磁体的那种“同步电机”加减速齿轮构成装置,轴阻力大时它就反转。
对于时热时不热这种故障可以把各个插接件重新插拔,也需就好了。
也可以替换各件筛出故障所在。

网友:
楼主看看门开关,或者拆开看看有什么地方接触不良的

网友:
微波炉也没个图片啥的不好说呀
   如果是机械控制的,  直接更换定时器总成, 这个要看一下定时器电机是多少V 的 有些老机器是30V的,     如果是电脑款的 检查主控继电器。

网友:
各种开关连锁触点很多,重点定时开关触点。

网友:
这个转盘电机实际与鸿运扇转叶电机一样无特别之处,不转也不影响加热。
老格兰仕假如是机械版的,此链接电路图供维修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c212acc10101d6iw.html

网友:
把那磁控管接线上的插簧取下,压紧点再装上去,还不行的话,换个高压保险管看看,再不行,就查各限位开关。

网友(2018-09-13):
才修好个lg机械微波炉,大火花,当地买云母片4块,用了一半,网上买磁控管天线帽6.5包邮5个,如果售后修,没100多下不来,

网友:
磁控管插头接触不良的几率很大

网友:
同意楼上正解

网友:
    加热与否跟转盘无关

网友:
加热与轮盘转的方向无关,我判断你的就是有元件接触不好,轮盘换向转动时产生的震动,使不工作的元件接触上了工作了

网友(2018-11-06):
既然楼主发现这个规律,应该是和方向有关的,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