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需要焊接几个连接lcd的插座,求推荐助焊剂

楼主(2018-07-12):
最近需要焊接几个连接lcd的插座,针脚很细小,容易粘连,求大神推荐助焊剂或者焊接方法。

50pin,0.5mm的插座。真是头疼。

楼主:
高手指点下

网友:
刀头。焊锡膏。拖。。。。。。

网友:
用好一点的焊锡膏就可以了,我平时搞这种比较密的  一般都是用进口BGA焊膏,很好使。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pcb焊盘加上锡,尽量饱满,座子放上去,定好位置,刀头擦干净锡,在座子尾部加热,锡自然爬上座子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焊盘加上锡,尽量饱满,座子放上去,定好位置,刀头擦干净锡,在座子尾部加热,锡自然爬上座子引脚!

大神啊,明白了,我试下。

网友:
插座如果是贴片那种,你按上面方法焊十个坏十个,过程你焊过自然明白!
这个插座是用低温锡膏,即含锡量0.42,用针筒每个焊盘都放一小点和插座针大小一样锡膏!
放插座要压到底,然后用热风枪吹,温度不要太高,低温锡膏180度就会熔,如线路板底没有元件用加热台!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也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