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磁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7-12):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xNzgyODU1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真不错,10米天线,电流有30uA左右,接磁环的方式也有创意。
有个问题请教下,短波有的人使用地线,有 ...

同意楼上所言。地线也是天线系统的一部份,加上天线,天调,天线线圈,地线,接与不接影响谐振频率,也是在灵敏度和选择性中取捨。能找到最佳收听点就是了。

楼主:
可以按连结看视频
https://m.youku.com/video/id_XMzcxNzgyODU1Ng==.html

网友:
Great!  不得了。请问用二极管与用3DQ的区别明显吗?你的10米长线天线是如何放置的?近贴着面海的玻璃窗吗?如果不接地线呢?

网友B:
我没有问完整:在信号小的情况下二极管与#DQ的差别大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问完整:在信号小的情况下二极管与#DQ的差别大吗?谢谢。

在弱信号下场管优势好一些,强信号区别不大。

网友:
谢谢许老师答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按连结看视频
https://m.youku.com/video/id_XMzcxNzgyODU1Ng==.html

请问可变电容左边的拨动开关是控制单联和两联并联进入电路?

网友:
上个图纸,把数据标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变电容左边的拨动开关是控制单联和两联并联进入电路?

我用的是四联可变电容,由 前到后 365, 25,365, 25  pf.
开关用来选择用365 还是 25. 因为 短波台很密,365 较难调到高端台,因最少电容也在20以上,用25 较易,也可由两个365串联得到10至183,收低端可以用两个365并联,但是Q值也会下降一点。也可减少圈数去收高端。短波广播由5M 至20M , 短波业馀无线电通讯可以去到50M,太阔,要配合多种圈数和可变电容器才能覆盖

楼主:
线路图及照片

网友:
佩服楼主的好手艺!感谢分享!

网友A:
效果真不错,10米天线,电流有30uA左右,接磁环的方式也有创意。
有个问题请教下,短波有的人使用地线,有的不用地线,到底有何区别?看您的录像似乎没有接地线时不够大声。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真不错,10米天线,电流有30uA左右,接磁环的方式也有创意。
有个问题请教下,短波有的人使用地线,有 ...

我的体会是,接地线比不接地线接受的频率要低一倍吧。接地的天线比较长的话,会有很多中波信号干扰。如果负载直接同天线相连,接地的,负载取值可以小一些。

网友:
确实如此,天调线圈一直放在旁边,信号有变化了就不停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