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机器,怎么共用一个遥控头?

楼主(2018-07-13):
用地面波接收机和电视板组合装个17寸的液晶电视机,电视板有一个遥控头,地面波接收机有一个遥控头,想用一个遥控头实现两部分遥控,以前记得看过这方面的介绍,但记不清了,哪位坛友还能记得;

网友A:
其中一个应该有学习功能,但也只能将另一遥控器的部份功能学习到遥控器中。通常能学的就是开关键、音量增减、信号源切换等,当然,这些都可以自定义成其它功能键,只是别人不知道你把电源开关键等等键定义成什么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应该有学习功能,但也只能将另一遥控器的部份功能学习到遥控器中。通常能学的就是开关键、音量增减 ...

没这么复杂,我就是想用这个遥控头接收另一个的信号,然后把感应到的信号传到另一个机器上;

网友:
其中一个应该有学习功能,现在的有线电视的就是这样。

网友B:
地面波接收机的MPU与电视板的MPU能通讯?他们像C51单片机一样都有串口?
不会吧!还是买个全键可学习的电视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波接收机的MPU与电视板的MPU能通讯?他们像C51单片机一样都有串口?
不会吧!还是买个全键可学习的电视遥 ...

地面波接收机出来音视频后再输入电视板!

网友:
全键可学习的电视遥控器,可以学习电视,影碟机,机顶盒,功放机的键码,一个遥控器可以遥控多种设备
实际是只要是日本NEC制式的红外码全可以学习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d689dm14f6b

网友:
一个盒子,用二个红外接受管,分别放在二个房间,就可以使用二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