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会不会影响拉杆天线的接受效果

楼主(2018-07-13):
最近想对楼顶的天线进行改造,更换用了3年的老天线。老天线是一根0.7米的拉杆天线,用近3米的竹杆在楼顶伸出(距墙壁1.5米左右)。这次更换天线,买了一根4米长的竹杆,伸也的距离也更远,这样天线距墙壁的距离也会更远,大约是2.8米。原来想用1米的铜管做天线,但感觉可能太重了,竹杆头部承重比较大。前天的14级台风真的有点吓人,让我对竹杆头部的承重能力有了怀疑。于是想用一根1.2米的拉杆天线替换铜管。可这拉杆天线全拉出后,因为比较长,感觉晃动有点大,担心经不起台风会折断,于是想用一根16毫米的PVC管套在外面,既可防锈,又增加了天线的强度。我查了好多资料,看了很多厂家生产的天线都是用PVC材料做外套。但我还是担心会影响拉杆天线的接受效率,不知会不会有影响,请各位老师、专家、大佬赐教。

网友A:
哦!我们不能知道其材料的纯度,其杂质含量会影响信号收受!见意通过试验后定!这材料早就有,但船车载电台,短波,超短波天线多是洛铜线或外涂磁漆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们不能知道其材料的纯度,其杂质含量会影响信号收受!见意通过试验后定!这材料早就有,但船车载电台 ...

谢谢指教!我买的是日杂店的pvc管,是装修时套电源线的。不知道绝缘,但不知电波能否通过。是否会对电波有影响。

网友B:
套上不就完了嘛。感觉效果不好,再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上不就完了嘛。感觉效果不好,再取下来。

那可比较麻烦,安装工程还比较大,在楼顶伸出去一根4米的竹杆,竹杆顶部安装天线,垂直到地面,还要打地针固定(相当于是垂直天线),全部折下来是很麻烦的事。

楼主:
这是我准备架天线的竹根,全长4米,去年就买了,一直没换,上个月刚完成上油漆,刷了三遍,希望能用上3-5年。

网友C:
假如是14级风,用钢管都会弯线管和水管的材料添加剂应该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是14级风,用钢管都会弯线管和水管的材料添加剂应该不一样吧!

竹根迎风面积小,且有弹性,我现在用的竹杆天线刚经历14级台风,我以为会断掉,竟然安然无恙。

网友D:
PVC材料即聚氯乙烯,它的介电常数是3.3.空气的介电常数是1.
详见附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竹根迎风面积小,且有弹性,我现在用的竹杆天线刚经历14级台风,我以为会断掉,竟然安然无恙。

其实14级风并不是很大,所以不必担心 我长这么大见过最大台风,4-6分镀锌水管的避雷针无一幸免,全部弯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VC材料即聚氯乙烯,它的介电常数是3.3.空气的介电常数是1.
详见附件

没有搞懂。我理解是不是空气对长波传播有利,介子高的物体对长波传播不利,但对短波和中波影响不大,是不是这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14级风并不是很大,所以不必担心 我长这么大见过最大台风,4-6分镀锌水管的避雷针无一幸免,全部 ...

这次玛利亚台风经过福州(上陆前是17级,上陆后减弱为14级),我还很担心我的两根天线,结果还好,都没有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搞懂。我理解是不是空气对长波传播有利,介子高的物体对长波传播不利,但对短波和中波影响不大,是不 ...

百度百科关键词《介电常数》,查一下就了解了。谢谢!

网友:
PVC管对电磁波没阻挡作用,但PVC管夏天一晒有可能变形。另外室外天线用拉杆?恐怕最后起作用的是最下面一节!

网友(2022-06-25):
PVC分饮水排水和电工管,但是室外都不抗日。高温会软。

网友:
我猜的, 应该微有影响,PVC介电系数3.3 ,参考蜂蜡2.7-3.x ,FM线圈的固定不都是蜡吗?
用PVC套,肯定不如裸着,但应该影响不大,未必能试出来.

LZ,找个FM收音机拉杆天线,用PVC套起来,找个弱台试试不行?没感觉就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