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高频发射管K5(T113)如何代换?

楼主(2018-07-13):
各位老师,本人近期购得一块调频发射板,发射管功率小,传输距离非常近,想通过替换发射管的方法增加些发射距离。发射管如图,印的是K543,从网上查了些资料,应该是K5(T113),资料见附图,用哪种原件可以直接替换?请了解该发射管的老师多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带板子拆机的就不会买到假的了,代换你的发射管就不知道了,估计输出功率变小,RD15HVF1在输入400mW ...

感谢!我的电路替换完发射管后能出2W就够用了,功率太大容易招来麻烦。

网友B:
天线适配很重要

网友:
RD15HVF1场管

网友C:
现在对讲机都是这个管子,随便搞个废机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适配很重要

多谢提醒

楼主:
用RD15HVF1可以直接代换吗?我曾买过一支RD15HVF1,但买了个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对讲机都是这个管子,随便搞个废机拆

我是想增大功率,找个别的管子替换K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RD15HVF1可以直接代换吗?我曾买过一支RD15HVF1,但买了个假货。

买带板子拆机的就不会买到假的了,代换你的发射管就不知道了,估计输出功率变小,RD15HVF1在输入400mW时,输出15W,你的电路估计出4-5W,因为输入功率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的电路替换完发射管后能出2W就够用了,功率太大容易招来麻烦。

RD15HVF1是15瓦的管子,是不能直接代换的且不说推动功率够不够。管子周边的电路结构也不对是无法工作的!RD15HVF1是高频场效应发射管不同于C1971。如真想改还不如恢复电路后利用前级的推动功率去推一只C1971呢也能出个5到6瓦呢!输入输出匹配槽路调的好到8瓦没问题!C1971电路简单糙糙的做也能出个3.5瓦呀!您用RD15HVF真的有点高射炮发文字了!用一个能出15瓦的管子去获得那么一小点的2到3瓦功率真的很不值的。而且不管怎么做都要从新做一块PCB线路的。哦!想起来了用C1970高频管也可以,正好能出2.5瓦而且就用您现在的原电路的功率足以能推动,1970比1971的推动功率要求的更小更容易工作。

网友:
还要提醒您万不得已不要乱改原有的电路,会破坏电路的高频参数就算改了后有功率输出。以后您会发现没有设计好的线路对于高频发射电路来说是很不稳定的且效率还低!

网友:
以上仅供您参考,有不正确的地方敬请原谅和纠正!

网友:
此机从宝上购买时店家说是0到1瓦连续可调,买后一测最大才600多毫瓦我就呵呵了!后来决定加一级放大后效果还不错!加了一级C1970出2.5瓦!此机原来末级管就是k5。

网友:
这是1970,1971和1972原装拆机件

网友:
DR15HVF我也中过招,看看真假管子对比!三菱的管子无论是老型号的C197系列管还是现在的新型管DR系列都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在管脚之间都有一个凸起的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