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的diY 做胆机在也不怕打眼了。

楼主(2018-07-13):
做钣金是做胆机做难的地方尤其是打眼。先来无事就做了一个套钻这样的话就方便多。 不会编程。hi编程的话就更加完美了。         淘宝买的配件。话了300多。主要是有乐趣啊。。。。。。。成本比成品还要贵的多。但是和是享受那个过程。

网友A:
看起来很漂亮,就是力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漂亮,就是力度不够啊。

力度还可以的。打一些小眼还有就是扩眼都还是可以的。精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看着挺漂亮。

就是瞎折腾玩的。呵呵,最起码自己用着方便多了。手电钻有时候真的打不准啊。还是打偏。所有就想出来这个办法了。呵呵

网友C:
淘宝有卖那种台钻架子的,把手枪钻安装在上面就是台钻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一直用手枪钻,先用冲头砸一个小坑,很好打的。

网友:
胆机底板如果6mm以上靠这台钻孔打不完,还是要用手钻或台钻钻印板不错。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太单薄了,象个花架了,钻铁件恐怕就有问题,不知实用不实用。

网友:
  很漂亮,看着还不错。用来钻个螺丝孔还是能用的。要是开电子管座孔估计够呛。先不说大八脚,小九脚都难。变速比太小啦,电机也太小了,滑竿太长了,吃了力会打抖。建议有条件的话加大电机功率。或者直接卡一个手电钻上去,转速比和力量都凑合能用。滑竿切短些,有效行程100mm足够,这样能够增加机械强度。动力头伸出的长度200MM足够,越长机械强度越差,并且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个手电钻的支架,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了得,做的真不错。点赞一个。

网友:
动手能力是可嘉,但买个成品台钻要靠谱很多,工具还是专业的好。

网友:
  您买个正式的那种 台转 ,300块也下来了。

这个 用的时候,上下行程的摇柄在上面,略有不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卖那种台钻架子的,把手枪钻安装在上面就是台钻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精度不高。

网友:
淘宝进的已经用了N次,小巧玲珑使用方便。 照片

网友D:
折腾的意义大于实际了,并且效果未必见得强悍,所谓精度,说回来胆机定位钻孔定位误差0.2毫米已经非常牛逼 了,打个孔 误差0.05你这机器也未必能达到也只能说为了折腾而折腾,用起来 只能呵呵,同意海版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的意义大于实际了,并且效果未必见得强悍,所谓精度,说回来胆机定位钻孔定位误差0.2毫米已经非常牛逼  ...

你锤子造死所有。怎么说这个就是自己折腾玩的。最起码开一些孔什么的。就是很好用的

网友:
这个DIY的小钻床做得很好,钻些小孔可以,没什么使用价值,花几十元卖个手枪钻都比它强,如花个二百元左右买台小台钻就更实用了。

网友:
这个打眼问题不大!用开孔器开孔就差点事了!

网友:
感觉马达线略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大体上和你相近。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3

网友:
开小孔上个手钻支架,开大孔要求高点上个台钻不就行了。至于精度,多练练没问题,要求很高就上cnc。楼主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不错的

网友E:
我用的是台钻架子,开始担心精度太差,使用后感觉效果不错,胆机底板、印刷电路板钻洞全靠它了。手枪钻买的是博世,家中装修也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台钻架子,开始担心精度太差,使用后感觉效果不错,胆机底板、印刷电路板钻洞全靠它了。手枪钻买的 ...

淘宝上所有的电钻支架家里都有。台钻还有2台。 不管感觉那个噪音有点大。还是感觉做一个这样的玩。折腾永无止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腾的意义大于实际了,并且效果未必见得强悍,所谓精度,说回来胆机定位钻孔定位误差0.2毫米已经非常牛逼  ...

支持烟版,点评到位,不玩虚假!

网友F:
       力学结构不合理,悬臂过长,薄的板子打眼还可以,如果打不锈钢板的话,升降结构下压力量在打眼的时候作用到钻头上的力很小,而钻头除了锋利之外,是需要轴向施加一定的力的,这样才能正常打眼,轴向力度不够的话,那只能是靠钻头磨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力学结构不合理,悬臂过长,薄的板子打眼还可以,如果打不锈钢板的话,升降结构下压力量在打眼的时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