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挂了自己能修吗?

楼主(2018-07-13):
用了几年的电脑坏了,打不开了,开机就只停留在第一个A3画面上,不进行。问过一些人,都说是硬盘坏了,修不了,必须换,资料也许能取下来,很贵。   只好换新硬盘,重装系统,好了,但是原硬盘里许多最近的资料还想整下来,梦想啊。

打开了硬盘的电路板,清擦了所有带污垢的触电,外挂上,还是不认,没有盘符,是不是彻底没救了?   求教大侠高手。

网友A:
楼主,要知道如今数据比硬盘值钱,所以贵重资料必须要异地备份,至少有两个硬盘保存。
你可能是0磁道数据丢失,恢复一下0磁道试试。打开了假如拨动过磁头,那基本玩玩了,靠私人的少量工具和设备是救不活了

网友B:
千万不要打开  即便打开也要盘片一直向下  不然就会落上灰尘  接着就会落上很明显  赶紧上上  挂到从盘上待机一段时间半天到一天再查看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C:
厉害了,这么快就开盘了。其实你应该线看BIOS里面认不认盘符先,不是在系统看,系统里面只有硬盘检测软件能识别。  开盘其实可以放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上面用透明的塑料封闭,操作在两边,用两个防静电的塑料手套封闭,也实现无尘操作环境的。

网友D:
硬盘一打开就报废了,一点灰尘都不能进去的,你也没那个洁净条件,还是算了吧

网友E:
如果都能修,就没技术可言了,基本硬盘挂了,直接换,数据也是看能不能挽救下来,反正硬盘很重要,关系数据安全

网友F:
硬盘不好修。看挂从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不好修。看挂从盘试试

就是挂了从盘,但是没有认,没有盘符,看不见,没有它的显示。

网友G:
其实修硬盘的人是准备了无数的各种型号的硬盘,你的硬盘坏了他们就拆一个同型号硬盘的电路板换上去,如果可以了就能复制出那些数据了。真的盘片坏了他们也是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都能修,就没技术可言了,基本硬盘挂了,直接换,数据也是看能不能挽救下来,反正硬盘很重要,关系数据 ...

看来修不了。已经直接换了新盘。旧盘打不开,数据也拿不出。

干脆打开了内部,磁头偏离零磁道位置,但是不清楚磁头的正确回位位置应该在哪里,是否有提示必须精确在零磁道不允许有偏差,还是基本在零磁道附近都可以。    磁头叉摆动灵活无卡滞,是不是太松了需要紧一紧?正确的松紧度如何也不清楚,有懂硬盘内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修硬盘的人是准备了无数的各种型号的硬盘,你的硬盘坏了他们就拆一个同型号硬盘的电路板换上去,如果可 ...

我也看不出是否是电路板元件损坏,但是拆下电路板看许多触电很脏,氧化严重,有烧蚀痕迹,修复后有压痕,说明接触良好了,也许此前就是它们接触不良损坏了电路板。但是同型号硬盘也难找到,哪里有旧货呀。谢谢提醒。

盘面未见划伤,物理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找一个同样硬盘的电路板换上,看看是否能用。如果不行自己就整不了了。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把盘片取出来数 ...

谢谢这个思路,看来唯一的手段就是换同型号电路板试试了,以后留心旧货市场看看。

网友:
硬盘挂了,直接换,修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这么快就开盘了。其实你应该线看BIOS里面认不认盘符先,不是在系统看,系统里面只有硬盘检测软件能 ...

那些检测手段本人不会。修微机的人取下硬盘,开机,出现许多表格,看了看,判定是硬盘坏了,不可修复,于是就换新的了。

网友:
硬盘打开就报废了,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一打开就报废了,一点灰尘都不能进去的,你也没那个洁净条件,还是算了吧

我知道,超净环境一般没有,我只是打开一个缝而已。

网友:
在BIOS认的话,要恢复数据其实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你开了盘这种几率就会降低6成以上,恢复数据为软修,硬盘一般不修硬件,最多到刷下ROM跑个校正什么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干脆打开了内部,磁头偏离零磁道位置,但是不清楚磁头的正确回位位置应该在哪里,是否有提示必须精确在零磁道不允许有偏差,还是基本在零磁道附近都可以。    磁头叉摆动灵活无卡滞,是不是太松了需要紧一紧?正确的松紧度如何也不清楚,有懂硬盘内部的吗?

正常的温盘,非工作时磁头根本不在什么零磁道上,因为温盘的磁头是悬浮的,不和盘片接触,否则盘片无法高速旋转。

温盘不工作的时候,磁头停靠在盘片外的一个用非常滑的塑料做的起停区上,盘片起旋到足够速度后,音圈电机才移动磁头从盘片外围进去,磁头被盘片高速旋转的气流带动起飞,然后悬浮在盘片上 --- MR 技术的硬盘,磁头高度是几十纳米,磁道宽度比磁头高度高度还小,你觉得你能手动定位到这个精度?

网友J:
硬盘坏了不要急,先找个替代品,将坏硬盘放一边,等个几星期找另外的电脑装上去,我有几个硬盘都是这样情况,不能识别,扔电器垃圾里面,当废品卖之前又来试试,全部都能读出来。连打碟的数据都能导下来;千万不能拆,也无需送修。多换几台电脑试试,不要当从盘,要当主盘BIOS容易识别.........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思路,看来唯一的手段就是换同型号电路板试试了,以后留心旧货市场看看。

不是那么简单!
还需要将旧盘上的一个芯片换到购来的电路板上。

网友:
我换过硬盘电路板,换完成功修复

但是注意不是简单的找个一样的板子就行,需要把旧硬盘上的bios芯片换过去,否则开机也是不认

如果资料特别重要建议找专业硬盘修复,自己弄往往越修越坏

网友L:
修硬盘两个目的:

1、抢救数据:比较麻烦。
2、尝试修复(如果它是好的只是某种原因不能用了):最容易。

首先避免低级错误:
1、排除供电插头、数据线问题。
(昨天还是好的,它今天就可能是坏的。别固执地认为昨天还在用的线就没问题,尝试换一个插头、换一个数据线。)

2、自家在家能抢救数据的情况:

(1)电机能转、磁头能动(接电时候能听出来);
(2)BIOS能认出控制器;
(3)能读扇区(用修复软件测试读扇区,而不是以有没有分区、盘符判断);
(4)文件系统没有严重损坏;

这种情况一般是坏区引起的,可以抢救一下数据。具体方法可以自己百度去找软件。
(一定注意:修的时候把好的硬盘拔了,最好用光驱、U盘启动,防止误操作灭了你的正常硬盘)

需要的工具:一个USB硬盘座、一个有Windows PE及修复软件能启动的U盘(或光碟)、一个空白的硬盘装抢救出的数据。

3、看文件系统是否损坏。

如果文件系统损坏,即使读出也无法正常识别出文件,这种情况需要熟悉文件系统的人给你处理。是个专业行当。收费挺贵的。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专业修硬盘的,盘片坏了的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常的温盘,非工作时磁头根本不在什么零磁道上,因为温盘的磁头是悬浮的,不和盘片接触,否则盘片无法 ...

问题是好像并未发现有启停区的位置,磁头就是停在盘面上靠近轴心的内圈位置。我本来猜想磁头不该停在盘面上的,容易划伤。查了一下网,有人拆盘了磁头就是在盘面靠内圈位置,不在停靠区。难道也是坏的一样了。

启动时磁头从外圈进入,程序控制,结束时回到停靠区,如果不在停靠区就是有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打开  即便打开也要盘片一直向下  不然就会落上灰尘  接着就会落上很明显  赶紧上上  挂到从盘上待 ...

哈哈,磁盘也要休息,是太累了吧,每天上万转不停,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盘坏了不要急,先找个替代品,将坏硬盘放一边,等个几星期找另外的电脑装上去,我有几个硬盘都是这样情况 ...

谢谢,以后试试吧,已经是死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那么简单!
还需要将旧盘上的一个芯片换到购来的电路板上。

谢谢!   换芯片有难度啊,没有那些家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知道如今数据比硬盘值钱,所以贵重资料必须要异地备份,至少有两个硬盘保存。
你可能是0磁道数据 ...

谢谢提醒!  我只是手懒了点,最近两个月的上网下载资料和胡乱拍的图片没有存盘,没有重要资料损失,就死马当活马医,乱拆了。

对硬盘了解很少,这回长点知识,起码不敢开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修硬盘两个目的:

1、抢救数据:比较麻烦。

谢谢介绍了这么多,自己弄有难度,还是看儿子有时间慢慢整吧,基本不报希望,修复价值也不大。多亏许多孙子的照片早有备份,要不损失就大了。同时也提醒大家,硬盘可能随时突然损坏,重要资料一定要及时备份,两份。

网友:
硬盘必须在无尘环境拆开,否则就报废了,

网友:
不提建议了,看到了开盘,基本没戏了。

网友:
试试DiskGenius 都叫兽

网友M:
      给广大硬盘损坏朋友的一点建议:硬盘发现不认盘、有异响、不转、读不出数据,等等不是坏道类故障的,首先要确认有没有重要数据。如果没有,那你就随便折腾吧。如果有,那就要注意了。修硬盘恢复数据大部分朋友都不甚了解。但是首要一点,是不要轻易开盘,即便好奇开盘了,也不要随意拨动磁头。因为磁头和盘片很脆弱,随意拨动,极可能磁头碰到盘片,撞坏磁头和盘片。盘片碰伤,基本肉眼看不出来的状态,也会导致数据无法恢复。
      讲个真实的故事:当年我有个迈拓80G盘,里面存了孩子出生开始的照片,一年多的。有天突然不认盘。拿个HDDREG扫描,100%坏扇区。我寻思硬盘即便坏也不可能坏成这样吧,昨天还好的。估计是不是磁头或者磁头相关电路坏了?于是手欠,开盘看看,动了动磁头,看不出啥问题。就恢复了。等有天闲了,我淘宝上找个数据恢复的商家,价格不贵,几十元1个G,到时候他会给你目录,你要哪些数据,他就给你拷贝哪些刻盘,我就寄过硬盘恢复数据。过了几天,商家给我打电话,痛心疾首破口大骂:你是不是自己开盘乱动了!我把开盘的事叙述了下,商家无可奈何:这个就是磁头电路坏了,专业人员换个磁头,就能恢复所有数据,甚至无尘环境良好的话,硬盘都能继续用(当然寿命肯定不会很稳定了)。结果让我自己拆的,把盘片划伤了,而且是伤的乱七八糟。这个我目测盘片,根本看不到伤痕。估计我恢复硬盘后又通过电,落的灰尘高速下相当于子弹,打坏了盘片。
      再此建议硬盘有坏的朋友,开盘要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一开盖基本就可以报废了,就算现在拿去数据恢复公司都不一定能搞定了。

看都没看清楚乱说~~

网友:
对盘外的控制电路坏了,很好修。盘内磁头出问题了那就要专业设备了,不是一般高手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广大硬盘损坏朋友的一点建议:硬盘发现不认盘、有异响、不转、读不出数据,等等不是坏道类故障的 ...

非常感谢您写了這么多。我开盘纯属好奇,在对硬盘专业知识很少的情况下贸然开了盘是个手欠的失误,但是也满足了好奇心,看到了精细锃亮的盘面和做工精良的磁头。这个硬盘已经用了四,五年了,以前出问题多次,估计也快到寿了,这次坏了也就不报大的希望,死马当活马玩了。

资料我基本有备份,因为我还有一个小点的老硬盘,两个大活动硬盘,过去的图片资料基本备份,尤其是孙子的图片,几年来拍了有100G,不敢怠慢,平时及时整理转到儿子的平板电脑了,我再自己存两份不同地方。自己多年拍的片子以前有拷光盘百十张,也转到大活动硬盘里随时可以看。硬盘坏早有预感,因此早有备份,只损失了近两个月左右到处瞎拍的图片和胡乱下载的图片和资料,谈不上是珍贵,没有价值修复。早就提醒自己不要手懒,结果还是放松了,就是个教训。

关于开盘要超净环境,不许碰磁头,也是没有清醒的概念。我在晚上,夜深人静,没人走动,高亮的灯光下,如果有可以看见灰尘颗粒的照明环境下,屏住呼吸,悄悄开盘。也许业余条件下完全达不到超净,差的远了,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多了去了,肉眼都看不见。我曾经在高亮探照灯的背后看到城市的空气中的灰尘,太多了,令人震撼。

开盘后我立即上网查了许多有关资料,知道了磁头不是一般的娇贵,它是浮在空气膜之上工作,不允许有些微灰尘颗粒,很易划伤盘面。本以为是电路版接触不良,结果还不是,故障照旧。  这个磁盘没有盘外停靠区,应该是停在零磁道。

网友:
去电脑城吧。这个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
使用固态硬盘吧。

网友:
如果有重要的资料不要自己弄了,请教懂的人吧

网友:
电脑上读不了的硬盘,用外置硬盘座读出的成功率很高,办公室在电镀车间旁边,腐蚀性气体笼罩,隔一、二年硬盘就会挂掉,数据都是用外置硬盘座读出的。

网友:
这个技术话,找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搞定,但费用不低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物理损伤的硬盘拆开需要高度精细和基本无尘环境,n年前尝试过,失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   换芯片有难度啊,没有那些家什呀。

不算难吧,就是一个小八爪,没有热风枪一把烙铁仔细点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算难吧,就是一个小八爪,没有热风枪一把烙铁仔细点也可以的。

原来是换小片子呀,不是换大片子。具体只换它一个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换小片子呀,不是换大片子。具体只换它一个吗?

只换一个。
拍的时候同时把硬盘电路板上标的型号发给店铺,店铺发给你同型号的电路板。收到后将老电路板上的BIOS芯片取下换到买到的电路板上就算修好了,前提是确定是非盘体问题。
建议先到各店铺里面转转有很详尽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换一个。
拍的时候同时把硬盘电路板上标的型号发给店铺,店铺发给你同型号的电路板。收到后将老电路 ...

谢谢介绍,如果是这样,自己可以搞定。但是:

1,不清楚是否纯电路板坏。2.寻一个同样旧盘换板子可以吗?

网友:
楼主也许只是拆了个背面的电路板而已

网友N:
老弟还在京吗。我曾经花钱与不花钱收集一些硬盘修复软件,只是在DOS时期用KV300修复了引导磁道坏的盘。手头的硬盘基本都没有修好。物理坏道肯定不能修,逻辑坏道要碰运气。BIOS不认的盘彻底玩完,有的换同型号PCB板有可能变好。现在机械硬盘便宜的很没必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曾经修好一块存着家里所有照片的硬盘.找了好几家电脑维修店都说搞不了.首先怀疑电路板故障.到收旧电脑那 ...

非常好的经验,可以借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弟还在京吗。我曾经花钱与不花钱收集一些硬盘修复软件,只是在DOS时期用KV300修复了引导磁道坏的盘。手头 ...

老哥,我还在北京。硬盘当时就换新的重装了。老硬盘不值得花大力气修了,以后有机会练练手。

网友P:
楼主硬盘没有自己动手修吗,可以尝试修修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硬盘没有自己动手修吗,可以尝试修修看啊

想,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同型号硬盘。

网友Q(2018-08-12):
引用 网友D:
硬盘一打开就报废了,一点灰尘都不能进去的,你也没那个洁净条件,还是算了吧

我自己拆过,没有你说的那么悬,打开不会报废的,只是进灰后不可靠了,不敢继续用了而已。如果有相同的坏盘,还是可以自己开盘修理用于恢复数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Q:
我自己拆过,没有你说的那么悬,打开不会报废的,只是进灰后不可靠了,不敢继续用了而已。如果有相同的坏 ...

那是你胆子肥而已,或者盘上的数据不重要。一粒微尘就能报销一块盘片又不是我意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胆子肥而已,或者盘上的数据不重要。一粒微尘就能报销一块盘片又不是我意淫的

试过几次,没那么 严重的

网友:
不能打开,可以换板试试

网友R(2018-09-12):
自己就不要搞了,淘宝上有修硬盘的,发过去给别人搞吧,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R:
自己就不要搞了,淘宝上有修硬盘的,发过去给别人搞吧,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

谢谢! 自己搞有一定难度呀。

网友:
专业性有点强,等下搞不好给搞挂了,得不尝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