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19单管单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13):
原来做了一台6V6单端,经过一年多的不断校音,效果比较满意。目前还想做一台音色清澈一点的换换口味,(嗯!真败家 )(6V6属于厚润型的)久闻FU系列音色甚佳,性价比高,目前正筹备准备制作一台FU单端,选管FU19加6SQ7,功率不需要太大4-5W足矣!所以准备采用FU19单管单端构架,但目前遇到的问题是FU19网上电路资料很少,又遇到是军用管,电子管手册里也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些参数,就连特性曲线图都没有 ……不过还好,借用了海版发的QQE06/40的部分特性曲线图,才基本将电路参数确定下来,这里再次感谢“海版”提供的曲线图。但是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FU19单管的串栅极(帘栅极)电流不知取多少合适,国产手册上也没说,国外的英文又看不懂 ,串栅电流不知道就无法算准阴极电阻阻值,还请坛里对FU19特性熟悉的前辈们帮忙推荐一个合理的串栅电流值,下面的图是自已计算后画的图,看曲线图得:屏流50AM,屏压取为370V,栅压取250V,因不知道串栅流,下图电路串栅流我大概按单边7AM估值来计算的参数,计算出来阴极电阻阻值为:(偏压)21/0.114(总电流)=184欧,不知道合不合理,还请前辈们帮看一下,还存在的问题,谢谢!

补充内容 (2018-7-14 14:19):
目前的问题就是FU19帘栅流,不太清楚取多少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只是要麻烦一些,要搞两个栅极固定偏压电路,我先试自给偏正试试,如果真有串音 ...

阴极共用退偶电容不会引起串音,你看几乎所有的功放都共用电源电容,也没见串音。都是心理作用。

网友A:
我有2个问题一些建议:

1、电源250v,6sq7屏压174v。可知100K的屏极电阻压降76v,可知6SQ7阴极电流0.76mA。300欧的阴极电阻,可知6SQ7栅极偏压只有0.228v。也即是说,楼主如果按照这个电路做出机器来,就是个笑话,稍有音量即会被栅流困扰产生很大失真。不知这图上给出的1.4v的6SQ7偏压从何而来。还请给电路图的烧友出来解释一下。或许是随手扒拉出一张图,未经验证就给了楼主,楼主却视为珍宝。

如果真的需要1.4v偏压,6sq7的阴极电阻差不多应当是1.8k左右。

2、6SQ7阳极电阻100k,FU19栅漏电阻47k,加上0.33uf的耦合电容,低频基本被滤没了。

6sq7只有理论上的可驱动后级-21v的功放管,却对于很大栅流的FU-19不合适使用。47k的栅漏电阻不能加大了,那推动级的阳极电阻至少应当小于33k。应当还小很多才行。

关于G2电压的问题,非常容易解决,买一个5w100k的电位器给G2在静态(输入接地)调压,调整到你需要的阳极电流,即为合适G2电压。记住,G2电压要从小到大调整。

另外如发现FU19不稳定的情况,请继续减低栅漏电阻。七楼给出的图,理论上看解决了低频问题,实际上6J1三极管接法放大量远不足以推动FU19更别说还要加上负反馈,且300k的栅漏电阻对于栅流很大的FU19、fu32来说形同虚设,楼主会发现FU19的阳极电流忽上忽下,不停的在变化,且输出音频失真很大。

FU19这种管子左右两管平衡较差,楼主做好差异可能超过20%的思想准备,除非你有条件百里挑一。

做好FU-19绝没楼主图示的这么简单,对于这种射频发射管,更适合C类或AB1、2类放大,用于A类放大,想做好的话,的确不容易。远比做一台6v6、45、2A3单端难很多。只为做台唱响机的就例外了。

网友B:
6V6一只管可有两声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6一只管可有两声道啊?

我说的是FU19,看下面电路图

网友:
你说的是帘栅极吧。实测一下就行了。一般束射四极管帘栅极电流大约是屏极电流十分之一的数量级。

网友C:
静态可能只有5MA,不过工作起来变化较大。帘栅极稳压是很好的做法。

网友D:
两个声道,FU19阴极直接接地,两路柵极采用固定偏压是不是更好,也减少两个声道串音。

网友E:
FU管子的电路本论坛不少啊!搜一下就有了。下面这个电路就很好的,我作了三台都被朋友拿去了,准备着手第四台 除了输出牛为3·5K15W的,直接插FU19其他的都没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FU管子的电路本论坛不少啊!搜一下就有了。下面这个电路就很好的,我作了三台都被朋友拿去了,准备着手第四 ...

谢谢兄台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2个问题一些建议:

1、电源250v,6sq7屏压174v。可知100K的屏极电阻压降76v,可知6SQ7阴极电流0.76m ...

“老驾”前辈好 !谢谢你的回复。6SQ7的电路部分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负偏压的电路构架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偏压”电路,又有自给偏压又有固定偏压,上面这个电路是我自已画的,不是哪抄来的。这电路是在我6V6上装机验证过的。你看6SQ7阴极300欧下面还有个57K电阻就明白了(见下图)。这样做的原因自然是为了去掉6SQ7阴极对地电容,提高音质。我的6V6机前级6SQ7部分,就是用的这个电路,效果非常好。混合偏压电路见下图,注意看图中R2电阻。
你说的FU19栅流大,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手上只有6SQ7管子就先用它试试了,其实我是想用6F2来推的,五极部分用来放大,三极部分用个射随电路,阴级输出推FU19.这样更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管子的电路本论坛不少啊!搜一下就有了。下面这个电路就很好的,我作了三台都被朋友拿去了,准备着手第四 ...

搜来看了的,但是这些电路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些图FU19的优点设计参数上没有体现出来,缺点如栅流大,帘栅极没稳压等问题没有很好的处理,所以没有采用这些电路图,只是作了一些参考。另外自已根据管的参数和借鉴网友的成熟经验自己学着设计电路也是一种自我学习提高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声道,FU19阴极直接接地,两路柵极采用固定偏压是不是更好,也减少两个声道串音。

你说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只是要麻烦一些,要搞两个栅极固定偏压电路,我先试自给偏正试试,如果真有串音在改为固定栅偏压,但是听网友说,做过FU19单管单端的自给偏压的也没听说出现有串音的问题啊!先试试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可能只有5MA,不过工作起来变化较大。帘栅极稳压是很好的做法。

谢谢前辈的解答

网友:
图中 ,我给画圆圈里的这两个57K电阻干什么用?

抬高6SQ7阴极电位 还是给喇叭 音圈加入直流电 ?

还有,给FU19的栅阴 47K电阻 加大到120K~150K。 要么你这样,交流通路中 47K与6SQ7的100K屏极电阻并联作为 6SQ7的负载电阻,会是增益降低的厉害。  而且 低音衰减。

至于FU19的曲线,并不神秘,也不用刻意找。它肯定和进口型号的管子曲线差异 不小。

FU19  这类 管 结构 和工艺简单 生产便捷,属于 “战备”管。他的材料和 工艺都要比FU29简单。在战时应用 和制作也比FU19方便。可以看成FU29的工艺简化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