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 开关电源 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18-07-13):
12V4A开关电源,输入端整流后电压有310V,输出只有4.5V,请问该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A:
查稳压反馈电路  红圈中应该是TL431,重点查这个元件相关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稳压反馈电路红圈中应该是TL431,重点查这个元件相关原件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如果是12V,再测后面的稳压部分

你这个说的不是这种电源吧?

网友:
2楼正解,还有电源IC周边也要查

网友:
那个棕色的电容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
【先测一下红圈里输出来有没有12V】  好电源,红圈里能测出12V吗?

网友C:
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2018-08-15):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红圈里输出来有没有12V
如果有,再按2楼的搞
如果没,那就复杂了,高压部分都有可能坏

红圈里都是高频脉冲,不经过高频二极管整流不能测出12V的吧?

网友:
有4.5V电压应该说电路问题基本不大,输出滤波电容也可以检查下,431周围电路相应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光耦试试;

我从输出端加12V电源,测量限流电阻R18上的电压降估计通过光耦的电流有5-6毫安,用电阻并联在如图中R14上,通过光耦的电流有明显变化。能不能说明431没有坏?
此时用电阻档测量光耦次级阻值不会随着并联取样电阻而变化,这样能不能判断光耦坏?

楼主:
刚才从一块旧板拆了一只光耦换上去,故障一样。

网友:
你都外加12V了,为什么不试一下加12V之后,初级不通电,然后在R14上并电阻测光耦3-4脚电阻有没有变化呢

像你这个状况如果是光耦坏,也是3-4脚击穿漏电什么的,去测初级有没有电流意义不是很大。当然如果检查分压电阻这样做也行得通
如果想判断故障点在电源次级还是初级,直接量光耦1-2脚发光管电压,正常应该在0.7-1.5V,如果在0.5或以下那就是电源初级有问题输出太低光耦根本没工作(也有可能是光耦3-4漏电,短路的话大多会没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从输出端加12V电源,测量限流电阻R18上的电压降估计通过光耦的电流有5-6毫安,用电阻并联在如图中R14上 ...

R14,15.17和可调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把可控硅暂时拆掉看看;
用个2w的400-1K加到输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里有可控硅?

14楼图中最末级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14楼图上的和实际的是一样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图和楼主实物是一样吗?这个图只能做参考,楼主也有拍的实物图,你找找实物图上有没有 ...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只是对图说的,至于有没有只有楼主最有发言权了;

楼主:
我这个图是网上找的,和实物比较相近,输出确实没有可控硅保护,忘记说明了对不起大家。

楼主:
这个开关电源是淘宝买的新品,第一次通电输出12V正常,准备使用时再次通电就发现电压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4,15.17和可调电阻是否正常?

那两个电阻拆下来量过正常,没有可调电阻。

网友:
表没问题吧,故障也该找到了啊!

网友:
要是表没问题,如果有备件的话就从初级到次级都换了,每换一个就看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C:
那个稳压管431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稳压管431换了吗?

家里找不到4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到外接12V电源测试这一步,证明431是好的。你应该再测一下431控制脚(3)对地电压,如果在2.5V左右, ...

电源IC是UC3843AN ,加电测量结果如图,我觉得应该是431坏了,分压电阻肯定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变431对地分压电阻阻值看看输出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431没有坏~

在R14上并联电阻,原输出4.8会明显升高。

楼主:
找一稳压图看了,取样电压升高431内阻应该降低才对。

楼主:
买了几个431等寄到先换了再试试,总觉得那些电容不容易坏,毕竟一次都没用过的东西。
这个开关电源卖家已经补一个给我了,原来要扔掉的,只是好奇要试试能不能修好,原来开关电源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了几个431等寄到先换了再试试,总觉得那些电容不容易坏,毕竟一次都没用过的东西。
这个开关电源卖家已 ...

提供个维修思路功参考:

1、高压有300V,有输出电压但不正常,说明电源已起震,基本可判定开关管、IC等关键原件没问题。重点查反馈和IC供电。
2、查反馈,你用外接12V的办法很好,这样可避免瞎蒙。接入12V后,查光耦供电电阻和分压电阻上端是否正常接入12V电压,如果没有,查相关引脚是否虚焊、布线是否有裂纹。以上确认没问题后,查分压中点电压是否在2.5V左右,如果不是,查分压电阻。如果是,微调下分压电阻阻值,光耦供电电阻上的压降应有变化。如果不变,换431。以上确认没问题,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光耦光电管压降,应随供电电阻压降变化,如果不变,换光耦。如果以上都正常,可基本确认反馈回路没问题。
3、如果“2”确认没问题,外接电源给IC直接供电,如果输出正常,查变压器辅助电源绕组引脚是否虚焊,供电整流管、滤波电容是否正常,开关管接地电阻是否正常。
4、如果以上都正常,输出端带个合适的负载,看看输出电压是否能升上来。
5、换输出整流管、电容试试。
6、实在查不出问题,换I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输出端加12V电源,测量限流电阻R18上的电压降估计通过光耦的电流有5-6毫安,用电阻并联在如图中R ...

拆去431测量中心点电压2.34V,应该是431坏了,测量431的1-2脚电阻正反都不到3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并联电阻后输出电压有变化,说明431和光耦有调整能力,没有坏,重点检查前面部分吧,先把几个小电 ...

邮购的TL431到了,拿一个量一下1-2脚的电阻和原来那个明显不同,换上去通电马上输出12V正常了。谢谢大家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供个维修思路功参考:

1、高压有300V,有输出电压但不正常,说明电源已起震,基本可判定开关管、IC ...

谢谢指导!换上431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开的好,学到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431没有彻底坏,只是性能变劣,是我误判了,不好意思

大家给出各种判断方法还是有好处的,我对开关电源不熟悉,这样修修还是有益的。其实这个修好也是扔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12V3A用在车机上,换下来的车机装了个小音响,用这个电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换上431就正常了。

恭喜顺利修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邮购的TL431到了,拿一个量一下1-2脚的电阻和原来那个明显不同,换上去通电马上输出12V正常了。谢谢大家 ...

恭喜恭喜,正常了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哦,原来是这个小东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见过您以前发的这个箱子的帖子,很有特点,就是有一点不明白,既然是这么大的箱子了为什么不用线性电 ...

箱子是不小,上部分中间是车机,左右就剩下4cm宽的空间没办法装变压器了,下半部分是左右喇叭,也没有空间可用了,这个用开关变压器一点点噪声都没有,倒是静音时靠近会听见后面小排气扇的呼呼声,已经降压使用了。
我车上换上去的安卓导航和这个比音质实在是太差,播放音乐连应付着听都没办法接受,还有就是发现车上开空调时会有嘀…………这样很小的噪声,很明显的关闭空调就没有这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正常了是不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哦,原来是这个小东西的问题;

是啊,我第一次修理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功的心情比赚了一天工资还开心

是啊,真按工资算,我修的这个电源花的时间可以买很多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干扰主要是针对收音机中短波来说,调频还好点,听CD和读卡没有问题,所以我非常抗拒车机用开关电 ...

刚试了,接上简易天线,FM正常收听没有一点干扰,中波全段都是强噪声根本听不到播音,好在已经多年没听收音机了。

网友F:
我有好几个开关电源模块,中兴、华为、西门子等都是大牌子的,块头很大,自己也用不到,想走废品收购站还有些可惜了,有想要的微信联系我  hljhyf731015,我原先论坛的账号hljhyf 不知道什么原因给封了,信誉很好,可能是给盗用了,找了几个群主谁也没有给我回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好几个开关电源模块,中兴、华为、西门子等都是大牌子的,块头很大,自己也用不到,想走废品收购站还有 ...

谢谢!我用不着这么大的。

网友:
你修好了,我也学到一点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分析与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好几个开关电源模块,中兴、华为、西门子等都是大牌子的,块头很大,自己也用不到,想走废品收购站还有 ...

能不能上图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