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龙CTA=3 FM无声故障

楼主(2018-07-13):
请教各位老师傅:
新人报到。请多关照。
朋友近日送来一台狮龙CTA-3音响,收音FM除了在mono状态下有沙沙声外,接收不到电台声(AM接收正常),在stereo状态下连沙沙声都没有。
查各功能正常,用MP3收音板(316)信号接入C147正极或IC101的10脚可接收到收音板的电台,MP3播音,没有左右声道,接IC101的1脚声音失真。
除了Q1 (3SK74 买不到配件) 及中周外 ,换过IC101 LA1265(AM/FM调谐)和IC2 HA12016( 解码) \ Q2,112. CF101/102等,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师傅该如何检修,谢谢!
附上收音部分图纸及机子图片。

楼主:
查资料,该机FM信号--天线--L1, T1--Q1(场效应管K74)高频放大,Q2混频(T101,Q3,Q4 FM本振)经CF101,102,Q112中放输入IC 101 LA1265的1脚内部放大,从10脚出,经二极管D122,电容C147送入解码IC102 HA12016的2脚,4,7脚输出左右声道。
烦请各位大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一贴子发了三次,不大好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贴子发了三次,不大好哟

不好意思啊,新来不知道该往哪发?故发了几次。请多原谅,谢谢!

网友(2019-07-13):
先查中周有没有断线,高频头里面的中周也要查,本振线圈和电容你调了没有,调了就恢复原位,这个是保证vt的,大体在3v到10v,把这个弄好后再鼓捣其他的,这样应该能收到本地的强台了,只要能收到一个台,下面就好弄了

网友B(2019-09-24):
又看到了这个帖子,想了想,感觉如下:
1收音FM除了在mono状态下有沙沙声外,接收不到电台声(AM接收正常),在stereo状态下连沙沙声都没有。用MP3收音板(316)信号接入C147正极或IC101的10脚可接收到收音板的电台,MP3播音,没有左右声道,接IC101的1脚声音失真
这个说明中放电路和解码电路都正常,换过IC101 LA1265(AM/FM调谐)和IC2 HA12016( 解码) \ Q2,112. CF101/102等,故障依旧。这个换法以及故障依旧的说法证明了这一点
2故障的真正的部位是高频头,或者是高频头输出到la1265输入的那个三极管电路,先从三极管c级输入10.7的信号看看信号强度指示,再从b级输入看看信号强度指示,再从高频头输出的中周前后输入10.7的信号看机子上的信号强度指示,都没有问题再查前面的电路,
注意注意里面的线圈先不要乱调
3查高频头先查电压,87.5看vt多少,108再看vt多少,调到一个本地台调中周上面的那个本振线圈看看能否收到台,这 个机子本振没有可以调的电容只能调这个线圈了----------------------------------------------最好把后面的中放中周和高频头的输出中周先调好再来鼓捣这个
4你怀疑第一级的场管坏了可以把信号接到第一级和第二级分别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补充一下,vt不正常要查vt的供电电压,vt的调整电路,就是说先测量,再看测量结果来判断故障部位,再测量相关的零件,不要想着自己调调就好了的这种好事,这种好事有就是太少了,哈哈哈,看不清电路图只能说这些了

网友C:
老旧机器,滑动/拔动开关最易出问题,再查中周内部有没断线,其次就是可调电阻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到了这个帖子,想了想,感觉如下:
1收音FM除了在mono状态下有沙沙声外,接收不到电台声(AM接收正常) ...

谢谢kankan999师傅的指点。该机捣鼓了一段时间弄不好就没心思弄,物归原主了。有空再按师傅指点的思路修一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旧机器,滑动/拔动开关最易出问题,再查中周内部有没断线,其次就是可调电阻和电容

感谢shenzhujun师傅的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旧机器,滑动/拔动开关最易出问题,再查中周内部有没断线,其次就是可调电阻和电容

谢谢kankan999师傅的指点。该机捣鼓了一段时间弄不好就没心思弄,物归原主了。有空再按师傅指点的思路修一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