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M用两个8欧1瓦喇叭正确不?(10V)

楼主(2018-07-13):
TDA2822M用两个8欧1瓦喇叭正确不?(10V)

网友:
2822也可以接成BTL,功率大点,声音也响亮很多,就是发热大,要加散热器

网友:
学习了 知识了

网友:
TDA2822电路噪声比较大,可以在5脚和8脚各串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音质会好一些。

网友:
TDA2822M我用过,非常不理想,建议用别的快。

网友(2018-10-05):
图在哪里,照个照片看看

网友:
现在各种功放集成电路太多,TDA2822M功率太小了。

网友:
供电电压用5V1A的直流稳压电供电,比较合适,集成块不发热长时间工作也不会发热烧毁,也没噪音。至于喇叭是合适的。

网友:
10V 2822够呛,建议9V以下,再建议扔了2822弄个8403才一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