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龙CTA-3音响FM 收不到电台声音,AM正常

楼主(2018-07-14):
请教各位老师傅:
新人报到。请多关照。
朋友近日送来一台狮龙CTA-3音响,收音FM除了在mono状态下有沙沙声外,接收不到电台声(AM接收正常),在stereo状态下连沙沙声都没有。
查各功能正常,用MP3收音板(316)信号接入C147正极或IC101的10脚可接收到收音板的电台,MP3播音,没有左右声道,接IC101的1脚声音失真。
除了Q1 (3SK74 买不到配件) 及中周外 ,换过IC101 LA1265(AM/FM调谐)和IC2 HA12016( 解码) \ Q2,112. CF101/102等,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师傅该如何检修,谢谢!
附上收音部分图纸及机子图片。

楼主:
查资料,该机FM信号-天线-L1, T1-Q1(场效应管K74)高频放大,Q2混频(T101,Q3,Q4 FM本振)经CF101,102,Q112中放输入IC 101 LA1265的1脚内部放大,从10脚出,经二极管D122,电容C147送入解码IC102 HA12016的2脚,4,7脚输出左右声道。
烦请各位大师傅帮忙分析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据说,狮龙音响和FM收音头都有这种通病。不知道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这里会修这种机器的人,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你那图纸太小,他们看不见,你想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会修这种机器的人,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你那图纸太小,他们看不见,你想过吗?

你好!多谢提醒。因怕文件太大,上传不了。现再传一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会修这种机器的人,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你那图纸太小,他们看不见,你想过吗你好!多谢提醒。因怕文件太大,上传不了。现再传一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会修这种机器的人,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你那图纸太小,他们看不见,你想过吗?

楼主:
为何上传不了 300+K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会修这种机器的人,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你那图纸太小,他们看不见,你想过吗?

再次上传

网友A:
你用手机调到低像素,或用相机调到低像素,分解拍照图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机调到低像素,或用相机调到低像素,分解拍照图纸,试试。

楼主:
再次上传

楼主:
为何每次上传图片都"显示无法显示该网页"

网友:
先查la1265鉴频中周内的瓷管电容,这是最常见故障

网友:
这收音头看起来不错,楼主加油。查各ic 供电和各脚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1265的鉴频中周很重要,最好先不动,否则没调好就算修好了立体声也难出来。这是我的教训,有台1265中放的收音机立体感不明显,放一旁不想听了。

网友:
不过看楼主描述,鉴频中周好像还是有问题

楼主:
你好!南珂nk师傅,请问鉴频中周是否在图中 IC la1265上方并排的2只还是高频头中的最大的那一个?
谢谢指教!

楼主:
你好!立体声接收师傅,请问鉴频中周是否在图中 IC la1265上方并排的2只还是高频头中的最大的那一个?
谢谢指教!
(刚才忘了)

网友:
是1265的5,6,7 脚那个中周。我也是新手

网友:
如果需要1265 电路图,给个方式可以发给你。

网友:
可惜你发的图看不清楚,好像用的是双鉴频中周,我的是单中周。有资料说用的电容是82-100p 的,找个维修师傅帮你换一下电容试试。

网友:
查LA1265FM中放和FM解调。
给你个参考:“淘”的 YAMAHA RX-V493功放修复笔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17559

祝好!

楼主:
各位师傅,你们好!今天将IC la 1265的 5,6,7脚链接的双中周(见图)拆卸,捣碎里面的槽路电容,分别换上100P,和51P电容,但故障依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头绪。只有怀疑高放管K74。但市面很难买到,网购要10个以上。考虑是否可以改高放部分线路。各位师傅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将IC la 1265的

各位师傅,你们好!今天将IC la 1265的 5,6,7脚链接的双中周(见图)拆卸,捣碎里面的槽路电容,分别换上100P,和51P电容,但故障依然。到目前为止,没有头绪。只有怀疑高放管K74。但市面很难买到,网购要10个以上。考虑是否可以改高放部分线路。各位师傅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为何每次上传图片(图片为400K左右)都不行??? 。

楼主:
上传不到图片???郁闷ing

网友:
还是拿给修电器的帮修一下吧。如果想自己修,就得先学习,不能着急,不懂的情况下,放那里不动都比茫目拆焊好。

楼主:
再次上传图片]

楼主:
以第一张图为准。

网友:
还有一建议仅供参考:找对鉴频中周并连电容接脚的前提下,用一双连可变电容接在中周相关脚上(如果中周没接地脚就要用两个同容量的可变。)

网友:
同步调整可调先到68p左右,然后看能不能收台。如果没有万用表,那就无法自己修了。

网友B:
再调可调到82p, 再收台。如果这样都和原来一样,我就没法再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调可调到82p, 再收台。如果这样都和原来一样,我就没法再建议了。

谢谢南珂师傅的一路指点,有空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
LA1265的中周电容不同的厂家的中周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先从68P试试,先换一个电容,调到当地一个强点位置,关闭立体声,(在MONO)方式再调整磁芯直到能正常收台,并且声音最大,实际电路中是有测试点的,可以监测到电压最小。能正常声道方式下收台了,再开立体声,调整另一个中周的电容直到正常。电容换后调了磁芯也收不到台,就要考虑电容容量不对了,47P,68,82,100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