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14):
最近空调越来越不凉,前两天换了冷媒没有效果,修理店技术水平不行。通过烟版的科普可能发现了问题:手动调节错位,制冷没打到最大位置。现在请问修这个需要将整个蒸发箱拆出来?

网友A:
有动手能力还是整整压缩机摩擦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动手能力还是整整压缩机摩擦片吧。

现在看压缩机没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拉锁齿轮是不是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拉锁齿轮是不是错位了??

中控那里没有错位,我开始感觉蒸发箱内部错位。中午又去找一家外面挂牌专修空调的(糊弄人,没技术的),让他们帮我看看是不是那里问题,副驾驶座位秒两眼什么东西都没拆,旋转了几下说不是那里问题。又接了压力表测了压力说不够(开了瓶新冷媒加了冷媒没5秒就关了)。。。。测了高低压:说低压偏高点,高压偏低点,可能压缩机问题。然后告诉我去找一家专修大众的修理店看看。。。。一顿狂晕,扔了45元走人。。。。。后来电话问了4儿子,换压缩机总费用在2700左右。车都不值几个钱。明天再去陈田村找找专修店吧!

网友C:
是内循环关闭不严吧,空调压缩机那根粗管凉不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内循环关闭不严吧,空调压缩机那根粗管凉不凉?

内循环关闭的很好。就是一直外循环也应该是凉的空调才对。粗管也是凉的。现在压缩机买回来了,外面换压缩机和加冷媒要500。自己买冷媒,压力表,真空泵(二手)也是这个价格。刚好休假想自己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控那里没有错位,我开始感觉蒸发箱内部错位。中午又去找一家外面挂牌专修空调的(糊弄人,没技术的), ...

曾经在福特麦克斯车上碰到过类似故障。维修可能要拆不少东西,还是去4s店搞较好。天太热啦!

补充内容 (2018-7-17 22:30):
去4S店换了个冷热选择器故障排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循环关闭的很好。就是一直外循环也应该是凉的空调才对。粗管也是凉的。现在压缩机买回来了,外面换压缩 ...

粗管凉说明制冷了,可能混入热空气了,还有必要换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管凉说明制冷了,可能混入热空气了,还有必要换压缩机?

唉,不知道怎么确定。最坏打算吧。配件齐了开干。这次拆蒸发箱要拆整个中控,比换压缩机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拉锁齿轮是不是错位了??

烟班,请教一下空调的正常高低压是多少?已经到了压缩机,表,冷媒和油,等膨胀阀和真空泵到货就可以开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烟班,请教一下空调的正常高低压是多少?已经到了压缩机,表,冷媒和油,等膨胀阀和真空泵到货就可以开干 ...

还有一个, 空调是不是多次添加制冷剂后 内部润滑油过多?导致的制冷不良,    如果有压缩空气可吹一下管道,看看是不是润滑油过多导致的 。

抽真空一定要抽得干净, 宁可抽久一点 都不要偷懒,   最好是在水温正常下, 盖上盖子  怠速运行利用发动机的热给空调管道加温,抽真空, 这样最好, 换连接软管的时候一定要用制冷剂排空软管空气,抽完真空后  利用系统负压将润滑油吸入低压管路,准备添加制冷剂

     制冷剂的压力和环境温度有很大变化, 所以压力值只能是大概参考,添加制冷剂的时候 主要还是观察高压管上的视液镜为准,在发动机舱内,顺着高压管找 可以在干燥瓶附近找到一个有玻璃窗的观察口, 这个就是视液镜,如下图   用电筒照明,观察制冷剂的状态便可迅速判断制空调状态,

     抽完真空添加后,连接雪种整理连接管路,挂好压力表,避免管路被发动机皮带绞伤。做好准备工作后,启动发动机  开启空调,开风机,  此时因为管内没有冷剂,压缩机不会运转, 雪种瓶倒置(瓶口阀向下),缓慢打开高压阀门,让液态 制冷剂直接进入高压管路稍等片刻  压力上来后 压缩机会立即启动,此时关闭高压阀门, 正立雪种瓶(瓶口阀向上)  开低压阀门,让制冷剂以气态进入系统低压管。添加冷剂同时观察高压管的视液镜, 视液镜中会出现 淡白雾 —— 浓白雾 —— 大泡沫 (剧烈沸腾状)  ——  小泡沫 (肥皂泡沫状)——  气泡逐渐小 —— 完全液体  的过程,  观察到内部制冷剂气泡逐渐变小  气泡直径1毫米左右,  即可暂停添加制冷剂,    让空调运行30分钟左右, 在此期间,车门车窗打开,  让热量流通至车内,给空调获得最大热负荷  让冷剂带着润滑油循环整个系统,   此时发动机怠速,低压表压力1.5公斤左右, 高压压力12公斤左右,  说明 膨胀阀工作正常,   可以继续添加制冷剂, 直到 视液镜内的气泡完全消失,即可停止添加,  添加完毕后的怠速系统压力应该 是低压2.0公斤   高压13~14左右,  提高发动机转速, 高压提升不明显, 低压有明显降低, 在高速状态下低压可以到0 。

     添加完毕后即可关门窗做冷房实验, 一般开空调20分钟左右,正常怠速 最大风量下,出风口温度可达,6~10度   即可认为空调合格。

     如果添加压力合格后, 视液镜内可观察到 偶尔有大气泡说明系统内有空气混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 空调是不是多次添加制冷剂后 内部润滑油过多?导致的制冷不良,    如果有压缩空气可吹一下 ...

好的,非常感谢!!!润滑油在抽真空前罐进压缩机是否可以?不让好像不知道怎么灌入,那个小瓶不是冷媒接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润滑油在抽真空前罐进压缩机是否可以?不让好像不知道怎么灌入,那个小瓶不是冷媒接 ...

可以!! 从压缩机低压管接口倒入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从压缩机低压管接口倒入 即可。

好,谢谢烟版。如果过程还有疑问再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从压缩机低压管接口倒入 即可。

烟版,压力表接上怠速是这个压力。低压加油到3000转两分钟会从3升到解决5。高压好像差不多。  。。刚跑长途停下来半个小时测的。。。计划晚上凉的开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烟版,压力表接上怠速是这个压力。低压加油到3000转两分钟会从3升到解决5。高压好像差不多。。。刚跑长途 ...

低压好像偏高啊~~~~     冰种是不是放多了??   一般  怠速 低压 2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好像偏高啊~~~~     冰种是不是放多了??   一般  怠速 低压 2公斤,

重新充装用了两瓶金冷,后来又被另外一家充了一点。。。。算了,开工换了。不如白买配件了。就是我这车好像没有你说的观液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充装用了两瓶金冷,后来又被另外一家充了一点。。。。算了,开工换了。不如白买配件了。就是我这车好 ...

好像是多了点……   一瓶基本都差不多了,     试液窗 应该有,  在储也瓶顶或者附近管道上 一般都是便于观察的地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多了点……   一瓶基本都差不多了,     试液窗 应该有,  在储也瓶顶或者附近管道上 一般都是 ...

昨天下午5点开拆,没弄完。没有空压机,用真空泵吸了吸冷疑器和蒸发箱。

网友(2018-09-01):
看表高压冷媒是够了,低压表指数高是压缩机吸力不足,制冷效果自然不好。低压指数在2之间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