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给个最简单的电子开关电路

楼主(2018-07-14):
最简单的电子开关电路,要求控制交流电的220V,电流要达到15A以上,给个小直流电压就完全导通,不给电就完全关闭。纯电子控制,谢谢

网友A:
现成的直流控制交流的固态继电器应该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直流控制交流的固态继电器应该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谢谢提醒,这个简单,刚才脑子短路了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固态继电器,一个原件就搞定。如果有一定的电路设计能力可以用可控硅。

找了马老板,20元钱搞定,搞了个40A的

网友:
还是220V交流接触器好用。稳定不变波型

网友C:
交流接触器也行啊,我都是用wifi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接触器也行啊,我都是用wifi开关控制

一般情况下,交流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的驱动电流还是偏大,远远大于固态继电器的驱动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马老板,20元钱搞定,搞了个40A的

注意需要加装散热器才能保证大电流的固态继电器工作正常咯。且固态继电器关断时,有一定的漏电流,使用时应注意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需要加装散热器才能保证大电流的固态继电器工作正常咯。且固态继电器关断时,有一定的漏电流,使用 ...

谢啦,散热器已同时购买,用在太阳能加热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