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带喇叭

楼主(2018-07-14):
68_1电路9V电源能带动一只小号筒喇叭,十多平米卧室可听。
一会看看能否照片或音视频。

楼主:
手机不会弄,照片太大发不了,声音不知咋弄。曾试过舌簧大喇叭和号筒,后者好些。我在二楼住北侧卧室窗户处,背后是11层楼,信号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不会弄,照片太大发不了,声音不知咋弄。曾试过舌簧大喇叭和号筒,后者好些。我在二楼住北侧卧室窗户处 ...

手机触屏版直接发图。

楼主:
说图片太大了

网友A:
,图片可用微信压缩一下,
微信发图给自己保存就行了

网友:
视频上优酷分享

网友:
来个视频或者图片给大家分享下DIY的乐趣吧

网友:
单管机用什么带喇叭?能带喇叭?

网友:
找一只220变6V或12V的变压器低压端接喇叭另一端接单管机!

网友:
高压单管机可轻松带喇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可用微信压缩一下,
微信发图给自己保存就行了

有图吗?给张线路图看看吧!

网友:
安静的小房间即使用耳机也能听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给张线路图看看吧!

问楼主,我是教楼主发图

网友:
完全可以,提高电压,到18伏。改高频变压器来复,选好圈数比,使输入的电流更大。

网友:
单管子的鸡鸡,在6V以上的电压,有几毫瓦的输出,推一个小小的喇叭是可以的。俺家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台二手的两个晶体管的海棠牌子再生收音机,用6V电压的,声音也挺大的......

网友C:
单管机带喇叭的硬伤——Ic增大20倍,输入阻抗降低20倍,选择性彻底完蛋。

淘宝采购C3622,起码2000多倍hfe。

Ic=20mA时,输入阻抗都还是比3AG高。

再上25V电源、定制匹配输出牛和号筒喇叭,一定声如炸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管机带喇叭的硬伤——Ic增大20倍,输入阻抗降低20倍,选择性彻底完蛋。

淘宝采购C3622,起码2000多倍h ...

加压可以的。

网友:
想起sjp老师的单管机带喇叭的帖子,还是老话说得好: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高电压,高增益管,高Q线圈,单管机也能叫的哇哇滴!

楼主(2018-10-05):
谢谢楼上各位!确实发图不方便。只是68-1电路,用9V叠层电池,电流不到1mA。用号筒喇叭。

网友:
为了做单管机我特地从论坛买了高阻耳机,但是到手没有耳机线,还得折腾

楼主:
配的诺基亚老充电器里变压器作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确实发图不方便。只是68-1电路,用9V叠层电池,电流不到1mA。用号筒喇叭。

楼主,下载“图片批量处理工具”,对图片进行处理

网友:
期待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不会弄,照片太大发不了,声音不知咋弄。曾试过舌簧大喇叭和号筒,后者好些。我在二楼住北侧卧室窗户处 ...

告你个简单办法,在手机上显示图片,调整好大小然后截屏,图片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