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该个制冰机控制

楼主(2018-07-14):
制冰机坏了,请专业人士弄了半月,最后以无可奈何告终。我想自己设计个电路,请大家看看可行不。反正是死马当死马医了

楼主:
这事自己设计的控制图

楼主:
其实也可以买现成的微处理器控制板,就想折腾一下

网友:
如果压缩机没坏的话,又知道动作顺序,可以用PLC做。

楼主:
压缩机好的,经过半个月的查询,也了解了工作顺 序,原来是连续工作的,我设计为每出一次冰让机器延时3分钟再工作,

网友:
很早以前修过一次这玩意,好像是工作时压缩机散热风扇一直运转,水泵从储水槽里取水循环往制冰槽里送水,制冰槽里水冻满冰时水泵停止,制冷系统四通阀切换,给制冰槽加热,冰外表融化自动脱落,落入底下抽屉方便取冰块。记得控制循环水泵停止开启与电磁四通阀转换好像是个杠杆机构,冰完全脱落后杠杆复原切换四通阀继续制冷同时水泵又开始工作,继续往复制冰,里边制冰储槽水位控制就是一个如同抽水马桶浮子那个装置。

网友:
机械的比较好,尽量不用PLC,单片机,那是给工厂骗钱做样子的。机械的耐用,还简单,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