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m收音机的频偏怎么计算?

楼主(2018-07-14):
比如我在85.2-85.6MHz上都能收到(包括音质差的),85.4是中心频率,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发射机的频偏大于200KHz?另外我做了一个发射机频偏是5kHz,为什么我用同一台收音机也能听到,只有85.4能收到。难道收音机的频偏识别范围这么大?

网友A:
不是发射的频偏大于200k,可能是收音机通带大于200k,或者是AFC范围弄的太宽,前者邻频选择性差,后者选台时“拖泥带水”。如果是发射频偏大于收音机通带并且AFC都拉不住的话,则会跑台,在调谐点上下跑来跑去。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发射的频偏大于200k,可能是收音机通带大于200k,或者是AFC范围弄的太宽,前者邻频选择性差,后者选台 ...

谢谢大佬讲解。我做了另一个发射机,用同一台收音机为什么相邻信道就收不到东西了呢?

网友:
首先我不是什么大佬,就一普通家电维修人员(已转行)。
你说的是5k频偏的发射机?这个频偏太小,自然不会出现在邻频,fm的频偏就是频宽。我以前也做过fm发射,当频偏超过75k较多时,收音机出现失谐也就是跑台现象,这是针对一般通带为120k的收音机而言,如果收音机是你自制的话另当别论。信号强的话在85.2-85.6MHz上都能收到85.4,对传统收音机来说其实是正常现象,DSP大概没这问题。

网友:
用标准FM信号发生器,调制频率1KHz/0db,频率98MHZ,调节收音机音量使输出功率为标准输出功率,然后微调信号发生器频率(上调、下调)使输出功率为标准输功率的一半。然后把上调数值和下调数值相加就是收音机的频偏。时间长了我也记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