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3089PH 摔坏玻璃了

楼主(2018-07-14):
唱机部分 好像也 不能用了 。 有会 修理的吗

网友:
又一个运机器不拆度盘赌博的
用UV胶仔细粘一下吧
唱机无非就俩毛病 1不转 2不响
不转查皮带查靠轮橡胶部件老化
不响看开关和唱头是否接通

网友:
几米,这型号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UV胶粘玻璃刻度盘最好?

粘贴也 不完美了 , 淘宝有 定制玻璃的,  300元 一个 ,做的 几乎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贴也 不完美了 , 淘宝有 定制玻璃的,  300元 一个 ,做的 几乎一样

这个不好搞订制玻璃错,但上面再上印文字估计没人会做的。这种刻度玻璃过去都是专业厂家搞的,不是小作坊可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