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轴套加什么油好?

楼主(2018-07-14):
     一直感觉加缝纫机油 但是有的说不能加缝纫机油 美的等牌子的风扇可以用10年不用加油 什么原因

今年我拆开风扇 清洗后轴套里的棉毡加满了缝纫机油 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A:
粉末冶金铜质轴承较好,粉末铸铁轴承、黄铜轴承也是可以的,其实三者性能相差不大,耐用与否取决于轴的硬度,这类滑动轴承需要配淬火钢轴
启动困难的话加加油是可以的,但频繁出现卡滞是电机轴的滑动部位的平整度、光洁度下降所致,不管加什么油,用不了多久都会出现卡滞

频繁加油是不现实的,想彻底修好也不太容易,无论你洗得多么干净,即使把轴套用油煮过或者把轴套换新,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实在舍不得抛弃,就尝试换成滚动轴承吧,或者把轴承内孔锉一下,间隙大一些加油间隔就长一些

网友(2018-10-18):
楼上几位说的对,是含油轴承,因为在长期高速远转中要发热,为此需要有顺滑剂,机油是最适合起到顺滑散热作用,变压器油等太薄容易挥发。含油轴承就是用微孔材料做轴承,微孔里可以存放机油。不断慢慢释放,一般可以用几年。现在考虑生产成本,用“新材料”替代,其结果就是需要不断加油。

网友(2018-07-19):
有的风扇(国产名牌)介绍电机使用了进口油脂润滑。两年后打开一看,类似黄油的物质干枯并成段状。此类风扇轴承往往无集油毛圈包裹,打理时最好增加类似集油圈后再加机油。

网友:
润滑油粘稠度越低越好,钟表油最佳,要是洗净加温油煮那就更好了。但是,必须是粉末冶金轴套,要是黄铜甚至铸铁加工的就不必了。

网友:
最好是一半缝纫机油兑一半车用机油,缝纫机油容易挥发润滑性也不如机油,单独加机油又有点太稠了,,,

网友:
缝纫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
缝纫机油~稀了吧

网友:
缝纫机油不耐高温易挥发不经用,我用汽车发动机油。

网友:
我也是用发动机油,现在的电扇每年需要加次。

网友B:
现在的品牌电风扇,打开后,没有加润滑油的小孔,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网友:
缝纫机油和钟表油不适应高速旋转的轴承使用,建议使用机械(如发动机)使用的润滑油(俗称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品牌电风扇,打开后,没有加润滑油的小孔,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品牌电扇通常使用的是含油轴承,加一次油可以使用几年,所以没有外部的加油孔,需要拆开保养。

网友:
缝纫机油只能应急,用不了几天,还是要用黄油。

网友:
如果有完美强迫症,可以更换好的轴套,淘宝搜索,“老式电风扇电机轴套球形含油轴承”。用铜粉末压制的,轴套外面是一块羊毛毡,让毛毡吸上油然后慢慢的给轴套供油

网友:
我放除锈剂!

网友:
摩托车四冲程机油最好用

网友:
速度越高,使用的润滑剂粘度越低;按电风扇的速度,如果是滚珠轴承就用润滑脂,黄甘油之类的,如果是轴套,可以用机油,就是汽车用的那种;加一次可以用几年;缝纫机油也可,就是得勤加;

网友:
用硅离子黄油

网友:
摩托车发动机油,耐高温挥发,润滑性能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品牌电风扇,打开后,没有加润滑油的小孔,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含油轴承,短期无需加油

网友:
加汽车,摩托车的机油,润滑油,就可以。也可用润滑脂里加点机油调稀,在加。有毛毡的加稀的有。

加缝纫机油,也就是轻机油,也可以。没关系。干了再加。

还加烹饪用的食用油的。这个不要加,千万不要加。

网友:
用导热油凑合。倒了一可乐瓶,10多年了还剩大半瓶

网友:
美的电风扇厂家宣传广告说电机轴套外面油毡加的是威马扑克润滑油,说是进口的,不易挥发比较耐用,我维修加的是冰箱报废压缩机里面的冷冻机油,只要轴套磨损不严重,用一夏天也差不多

网友C:
    风扇用的是含油轴承,这个含油轴承有铁粉做的,好的有铜粉做的,外围一般设置有油毡,原理很简单,轴承本身含油,并且有细腻小孔,油毡的的油会缓慢渗透到轴套里面,这样就保证了耐久性。现在的这种含油轴套轴承基本都是铁粉做的,很少见有铜粉了,就是品牌的风扇(比如楼上用来吹NB说的美X)也是如此,很少见用了3年以上轴承不出现润滑性问题的,完全比不了老的铜粉做的喊油轴套。
   基于以上原理,这个地方应该用适应高速的润滑油,而非润滑脂。而往往抱轴后,由于原来的轮滑油和杂质碳化,会把轴套的导油孔给堵上,所以上油后耐用与否,对轴套的处理至关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用的是含油轴承,这个含油轴承有铁粉做的,好的有铜粉做的,外围一般设置有油毡,原理很简单,轴承 ...

正解;加了其它润滑脂(或润滑油)也是起应急作用;只有更换才可一劳永逸!

网友:
在黄干油不好找的情况下,我给电风扇上凡士林。

网友:
加机油即可,最好的是润滑脂,不干不挥发,可以防锈。

网友:
听他们干维修的说是加变压器油耐用些

网友:
我是用WD-40,“哧”一下搞定,不过只能管一个月左右

网友:
摩托车发动机油................

网友:
wd40喷 够一年了

网友:
电风扇加机油吧,转动轴上加点,来回转动,活动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都加变压器油。

网友:
可以用普通机油,最好是用硅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渗透不进含油轴承里,没用的

办法总是有的,只要你爱动脑筋,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是情,只要相信党和人民群众。

网友:
缝纫机机油太稀,用汽车机油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滑油有人试过吗?

运载火箭润滑油应该挺好的

网友:
最好使用高温黄油,耐用不易蒸发掉。

网友:
我加WD40,缝纫机没蒸发太快了

网友:
电风扇的含有轴承处有一块毛毡,是储油用的,如果你每年都保养的话就用缝纫机油滴在转子两边的毛毡上就可以,用车用机油不好,它是要附着在活塞环和气缸壁上的,所以粘稠度大,高温下才能发挥效能,不易渗透到电机轴处,最好用30至40号机械油,工厂机床润滑用油,当然,电风扇没有那么娇气,不是非用这个不可。电机后边蜗轮箱里要加润滑脂,俗称黄油,一般里边都有,只需把它拨到蜗轮蜗杆结合处就行。

网友:
用变压器油

网友:
拿不准的时候就加缝纫机油

网友(2018-09-16):
缝纫机油太稀。个人感觉还是加黄油耐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行车轴承用的那种黄油应该更适合一些吧

赞成!使用黄油。

网友G:
用过花生油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过花生油怎么办????

汽油洗洗就行了

网友:
普通机油就行了,不要用太稀的油

网友(2018-10-18):
有过黄油锂基的,机油,用个1-2月就要换,现在加的麻将机润滑油用着还行,半凝状态。就一年加两次吧,我这边4-5个月要用。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变压器油,基本上每年要用电扇时拿出来清洁、加油一次。十多年都是这么做的。看了坛友的介绍,感觉用缝纫机油+机油混合是个比较折中的好选择吧。

现在买了一瓶1L装金美孚1# 0W-20全合成机油,打算后面电器里要润滑的地方都用这个金美孚了。1L够用好多年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缝纫机油粘度太低,易挥发,最好是40号机械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行车轴承用的那种黄油应该更适合一些吧

黄油要加在控制风扇摇头的涡轮箱里。

网友:
用自动档变速箱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铜质轴承较好,粉末铸铁轴承、黄铜轴承也是可以的,其实三者性能相差不大,耐用与否取决于轴的硬度 ...

原来用轴套都风扇电机可以改轴承吗?能否教一下在下。

网友:
变压器油也行。

网友:
用过普通的汽车机油

网友:
大孔景元  老师真是活学活用 很多回复都很有见地。值得学习。
风扇除保养加油之外,真正需要加油就意味它寿命要终结。

网友:
二硫化钼比较合适

网友:
标号5W30的发动机机油可以

网友(2020-08-17):
这是轴套的科学名称:粉末冶金铜质轴承  ,自己在某宝上搜索,并更换掉,电扇会耐用些,不过现在生产地厂家,还有,只是不多 而已。 用耐心查找下吧。

网友:
缝纫机油不耐高温易挥发不经用,我用黄油。

网友:
实践证明,汽车的全合成机油效果比较好

网友:
用高温油脂,普通机油蒸化快不耐用。

网友:
黄油比较合适,一般不能用缝纫机油,挥发太快

网友:
各种高档润滑脂很多的

网友:
轴和轴套间隙那么小黄油流动性较差不适合,普通低标号车用机油就行。摇头变速箱使用黄油。

网友:
我的打眼,针筒打WD40,把吸油纸加满。,再把孔堵上。用2到3年加一回

网友:
大家说的油都用过,黄油干后沾力大,机油管的时间短

网友:
我是直接加机油的

网友:
家里有刹车油加过几次,还可以

网友:
我是用的三分之二的汽车发动机润滑油+三分之一的锂基润滑脂混合,混合调制后抽到大一点的注射器里备用,之前是用的玻璃注射针,被工具压碎了,现在用一次性的,没有玻璃的好用,
优点是:方便好保存,携带方便,有一定的流动性,润滑效果还算理想,不容易干,,根据加油的位置不同选择用或者不用针头。

网友(2020-10-22):
用汽车机油可以的,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