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调压电路

楼主(2018-07-15):
哪位大师做过这个电路

网友A:
40年前玩过这种电路,  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年前玩过这种电路,  怎么了?

我做完了,就是不能调压.可控硅处于长期导通状态.

网友:
c太小,或者可控硅损坏

楼主:
变压器次级电压是24V,电容c是0.1微法,电位器是22k  18V稳压管.

网友B:
单向可控硅导通了无法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可控硅导通了无法截止

断一下电可恢复截止状态

楼主:
在不接可控硅的情况下输出变压器次级电压从3V到12V是可调的,接上可控硅就是导通状态而且不可调.

网友:
看看这个回路,或许对你有帮组

网友:
单向可控硅在直流电路中是不可调节的,只能直通不会关断,建议去查下可控硅工作原理

网友:
楼主的可控硅流过的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使用单向可控硅,多半用在直流环境,那么只要可控硅导通,即使你拆除触发信号,可控硅将保持一直导通,除非流过的电流小于该可控硅的保持电流。

双向可控硅用于交流电的场合时,因为交流电极性会反转,一般都有电流过零状态,所以才能关断。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C: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提供建议,wx523486487'186493054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提供建议,wx523486487'18649305458

就是利用可控硅控制电源变压器次级35V电压,为12V直流电机供电。

网友:
你用24v 的灯泡代替电动机实验,看电位器阻值是否过小。我见过控制220v 电动机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