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与保护板如何接!!

楼主(2018-07-15):
排线正常,电池正负与保护板(p+b+同一接口,P- B-分开)如何接

网友A:
B接电池,p是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接电池,p是输出端

谢谢朋友,意思是B负接电池负。B+P+同接电池正,同时也是充放电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意思是B负接电池负。B+P+同接电池正,同时也是充放电正。

楼主:
坛友按这接法,p端不工作,

网友(2019-01-19):
充放电口正极共用,放电负极及充电负极分开的,B-是电池放电负极,P-是充电负极,B+放电正极,P+充电正极,共用一根线。

网友:
B-B+当然接电池正负极啊,P-是充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