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台美的 MB-HS4011MB-FZ5007 MY-HS50 请教高手

楼主(2018-07-15):
今天修了台美的 MB-HS4011MB-FZ5007 MY-HS50 请教高手 这台机器是IH机,保温会加热,其他都不能加热,显示是正常的,风扇有转,我在淘宝拍了 MB-HS4011MB-FZ5007 MY-HS5060P电源板主板 ,上 下盖感应器。还是一样不能使用。论坛内有这方面的高手么,指点下?

网友:
功能调节是按键式的还是触摸的

楼主:
功能调节是触摸的

楼主:
这个型号的

楼主:
保温有加热,其他的功能都不能使用,显示功能都正常。有高手知道这机器是怎么调整系统的

网友:
轻触建的,貌似预约是选择的吧